b150m-d3h 开机掉电,所有电压都正常,除了CPU不出供电,

楼主(2022-09-01):
CP供电芯片95858的11脚ready没有电压,找了一个同芯片的b150板子的板子测量,应该有3.3伏的电压,

图纸是有vcc 3通过一个2.0k的电阻过来了,店主的一端有3.3v,靠近11脚的0v,短接强拉过3.3伏也不行

淘宝买了个新的电源芯片,换上去还是一样,

io上面的检测电压都正常,除了CPU检测电压,

有没有高手指导一下思路?

,实在是搞不懂

网友:
VR_READY后级有没有短路,查查看

网友:
更换IO芯片试下。

网友A:
原来还有一路通到IO的,没注意到,俺现在回去量一下,谢谢提醒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还有一路通到IO的,没注意到,俺现在回去量一下,谢谢提醒啊!

确实io的84角没有3.3伏电压,唉,没有这个料板呀,难道去淘宝买一个?

网友:
谢谢提醒,忘了还有一条线通io,怎么发个回复也被网管删了?

网友B:
VR ready是cpu供电好信号,是发出给桥的,桥复位平台 工作。你要查cpu供电芯片en svid 供电这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VR ready是cpu供电好信号,是发出给桥的,桥复位平台 工作。你要查cpu供电芯片en svid 供电这些。

en电压正常的

网友:
维修时候确实有很多细节容易忽略

网友:
这个电压应该cpu供电出来之后才有

网友:
没供电不应该先测第8脚吗?

网友:
你这什么思路,条件都没测全呢,先测测啊

网友:
没有vcore这个脚不可能有高电平,先修出vcore吧,查vrm条件。

网友:
这是cpu电源好信号,除了CPU供电之后才发出的,你应该去查cpu供电的开启

网友:
你有示波器的话你检查下芯片有没有在工作电感前端波形,如果有波形,就检查vr rdy 如果有就查桥的pchpweok  syspweok apwrok 然后24m时钟起振,如果桥不发出procpwegd

网友:
维修的时候好多细节都忽略了

网友:
不出CPU供电,先刷BIOS。有惊喜。

网友:
应该还是cpu芯片缺条件,或者刷个bios

网友:
图纸共享一下呗大神

网友:
短接开不起来一般问题就麻烦了,EC和PCH都有可能

网友:
点位图看一下啊

网友:
打一下对地,看一下是不是信号对地短路啊。

网友:
还有就是要刷个BIOS试试,多刷几个,注意观察电流。

网友:
有时候BIOS刷不上,电流是不一样的。

网友:
可以通过电流的细小变化知道故障

网友C:
换IO解决了吗

网友(2022-10-25):
这个板CPU座子那里有个8脚小芯片,很容易断线,导致CPU供电异常。如果没有断线检查下那个8脚小芯片的工做条件。我之前修了好几片都是补线修好的。

网友:
这块主板终于修好了!今天正好修到另一块一模一样的主板,这块主板只有核心宫殿没有集显供电,刷了官网的最新boss后成功点亮,于是把那个备份的bios芯片刷了最新boss后,换到之前那个主板上也能成功点亮了我一口血.
应该芯片本身坏掉了,但是刷的时候没有出现任何错误.害我把电源管理芯片那块火通通换了一遍,浪费我的焊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IO解决了吗
应该是主板上的主要boss和备份boss图片本身都坏掉了,但是能正常刷程序

网友(2023-02-24):
是刷M bios 还是B Bios?

网友:
看看各路大神的指点

网友:
所以上来能触发不点亮先刷BIOS,从简单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