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宏碁E1-571G能触发屏幕不亮请教

楼主(2022-09-01):
刚开始自学维修,请教各位老师:
宏碁E1-571G主板(板号La-7912p)PL22 没电压,PU13的21脚和22脚原来是焊接在一起的,可是查电路图是分开的,把这两脚焊接处断开还是没电压,蒙圈了,该怎么个维修思路?老师教教我吧如图:

网友:
这两个脚不能连在一起PHASE是相位脚链接芯片和电感,UGATE链接上管G极。第二个问题集显供电可能是已经出来后关闭。然后你这个提问得说出你现在的电流是多少?VCC_CORE有无电压。pltrst有没有3.3

网友:
刚入门可以想看看关于PWM部分的电路,电阻串联分压,三极管跟MOS管的特性,然后再各供电芯片的工作流程,充放电芯片,待机芯片,内存供电芯片,CPU供电芯片,像你现在提问的这个就是CPU供电芯片。这些的工作流程掌握的差不多,去找芯片组时序,跟着时序查条件

网友:
楼上说的对

网友:
按CPU没有供电查

网友:
谢谢各位老师

网友:
初学太复杂的问题是没法搞定的,尝试去解决一些相对简单的问题,例如保护隔离,待机条件。如果你是在门店,这两个问题相对会多一点,例如保护隔离跟充放电相关,了解他的条件。待机的几大条件:RTC电路供电(VCCRTC),时钟(32M晶振),复位(RTCRST SRTCRST),VCCDSW_3P3,DPWROK,VCCPRIM_1P0,VCCPRIM_1P8或VCCATS_1P8)这些大部分都是没变化的,还有EC的供电(AVCC,或VBAT)时钟(现在很多都内置时钟,戴尔的板子很多保留)复位(EC_RST,W_RST),程序(也就是常说的刷BIOS),再加上LID ACOK BATLOW这些条件构成了待机。这些条件不正常后面会造成不触发,掉电

网友:
如果那两个脚连在一起,如果上过电,那么CPU极有可能挂了

网友:
按时序查,你这样问是问不出结果出来的

网友:
不应该,Boot 是自举升压,怎么会跟上管控制脚连一起,肯定有问题

网友:
没实际测试只能漂过

网友:
这个得老师教,否则要很耐心的学!

网友:
实在不行 就拿去维修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