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显示器黑屏故障

楼主(2022-09-01):
泰坦Titan Army显示器
一开始是电源板坏了,显示器没电,换个电源板后,显示器通电背光灯亮1S,显示器蓝屏。然后灯灭,显示器黑屏。
1、买了个驱动板(带电源适配器不需使用原机电源板),故障依旧;
2、更换了个二手逻辑板(板子型号一样但不是泰坦而是创维拆机的),故障依旧;
现在不知道怎么搞了,求教?

是不是显示屏烧了?

网友:
先测试背光,最后才是屏

网友A:
你这样简单的更换没有任何意义,如果是客户建议找附近的专业维修人员帮你用专用工具检测为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样简单的更换没有任何意义,如果是客户建议找附近的专业维修人员帮你用专用工具检测为好。

找了2个维修的 都不会搞

网友C:
为什么不考虑一下背光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找了2个维修的 都不会搞

一般找专业维修的才会修这个,一般的电脑简单维修耗材销售的店是不会搞这个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找专业维修的才会修这个,一般的电脑简单维修耗材销售的店是不会搞这个的。

专业维修的现在也不好找,找了好几个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考虑一下背光呢?

背光没有问题,是亮的

网友:
你的帖子背光不是只亮1秒么? 只亮一秒不能证明背光是正常的。

网友:
电源的损坏是和负载相关联的,维修要把所有可能都考虑。

网友:
回到起点,把电源板修起来,不然就是进入死胡同。

网友D:
上几张图片,才能说明

网友:
更新显示器的故障现象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上几张图片,才能说明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kwNzUzNTg1Ng==.html
这个是故障视频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kwNzUzNTg1Ng==.html
这个是故障视频

不接屏线还是那样的话,可能屏电路问题。

网友(2022-10-04):
也可能是背光保护啊,比如过流

网友:
主機板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