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星主板B85M-P33 V2 MS-7846 不显示。CPU有供电但凉手

楼主(2022-09-01):
我简单说一下,前面的步骤不说了。当查到pch_mem_pwrgd时发现是低电位,证明平台电压没有准备好。回头再仔细查查发现3VSB待机时3.34V当触发后变成2.84V。南桥的供电出了问题,难怪不能发出正常的电压准备好信号。更换UP0104S无效,仔细一看还有个旁路供电。于是测量了一下触发后的电压Q41的D端2.84V,S端是3.34V,G端是10V。这不正常,当G端高于S端3V时。D端与S端应该是等电位。于是更换了MOS管好了。这故障比较少见,于是我记录一下方便大家查阅。

网友:
这3vsb,负载有点大,双路供电都扛不住。

网友:
没有点位图的话,pch_mem_pwrgd这个信号真心不好查。

网友:
broadview for every one

MS-7846-2.1.cad

网友:
今天收到一个vxb85,无待机3.3,查2脚en拉低,然后拆掉三极管,u11烧坏,更换u11,现在有待机3.3,但是触发后转转停停,无思路了

网友:
b85转转婷婷,查me供电1.05v

网友:
谢谢经验分享,又学了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