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DA0H97MBAD0测得电

楼主(2022-09-01):
华为DA0H97MBAD0测得电压全部正常,键盘灯亮,大写灯常亮,然后左侧电源灯反复规律闪烁!

网友:
首先看一下 是不是检测不多

网友A:
检测不过   固态和无线网卡 和电池都拆下  上电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测不过   固态和无线网卡 和电池都拆下  上电开机

不行呀。去掉试过了也还是不显示

网友:
大兄弟机器还在不在?
帮我看一下那个C P U的主控供电芯片是什么型号?

网友(2023-06-28):
MPS1920 MP2979A  K3641508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