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RTX2060S能通电不显示维修

楼主(2022-09-01):
1.前几天又接到同行的一片技嘉RTX2060S显卡,说是自己正常使用黑屏了,版号:GV-N206SWF2OC-8GD REV1.1正面

背面

显示接口

8pin独立供电接口

裸板正面

裸板背面

2.拆开对各大供电电感打值均正常
3.上电测量各个电压3.3V、5V、12V、1.8V、0.8V、1.0V都有,无1.35V
4.打开放大镜观察外观,发现显存供电芯片UP1666Q爆炸了

5.根据芯片数据手册测量各个脚位,发现两组下管驱动对地短路

6.拆掉芯片再次测量,焊盘不短,果断发芯片
7.昨天芯片发回来,本以为换上就结束维修,换完芯片该有的供电跟开启信号都有了,芯片就是不输出,测量两组复合MOS管的二极体值也无异常
8.又研究了一会发现芯片的开启电压不稳定,花了60大洋买了一套图纸,最后发现开启信号过来有个下拉电阻R633有问题,拆掉电阻继续上电测试,开启信号稳定,1.35V供电也出来了。
9.上机进系统测试,跑甜甜圈的时候会有闪退的情况,跑3Dmark正常,高负载的时候会有类似漏电的滋滋声,不是知道是什么问题,有遇到过的同行求解一下,我怀疑玩大型游戏负载过高可能会闪退,让客户拿回去先试试吧

10.附上BIOS程序

会员1455094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点评):
不能跑高负债和电源啸叫,90%都是MOS管性能不加,或者电源管理芯片波形不良,,你用示波器监测一下各路供电波形就能查出来。这样子交给客户布高负债没影响,一旦稍微负载时间长也也会烧电源。。

网友A:
这个好赚,能要个好价

网友B:
所有供电用波波走一圈看看,定能出妖

网友C:
电流声是供电滤波电容有问题

网友D:
厉害厉害,分析的有条有序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过奖了,也是边修边学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错,学习一下

互相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赚,能要个好价

同行的活,要不上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所有供电用波波走一圈看看,定能出妖

没有买波波器好久没用都快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技术不错,学习了

感谢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流声是供电滤波电容有问题

好的 谢谢 我手上还有一块显卡也是电流声大,到时候看看啥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厉害厉害,分析的有条有序

过奖了,还在学习中

网友H:
2060,2070的显卡,我都是遇到不显示,但电压,时钟,复位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H:
2060,2070的显卡,我都是遇到不显示,但电压,时钟,复位都正常,

我修的卡比较少,大部分都是供电问题,像你说这种情况,暂时还没碰到

网友I:
吱吱声是电感叫,说明上下管前端电容,容量不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吱吱声是电感叫,说明上下管前端电容,容量不够了,

好的 感谢分享经验

网友:
60大洋的图纸呢?

网友J:
可否分享一下买图纸的路子?

网友:
引用 网友J:
可否分享一下买图纸的路子?

论坛里有个叫维修空间的ID,你找他

网友:
可能是显存有颗体质不好了 超频跑一下 不然玩游戏会出问题的

网友:
怎么不打个游戏看看

网友:
楼主总是在牛A和牛C之间徘徊

网友:
电流声应该是滤波电路的问题

网友:
上次一张2060坏了,客户买一张,这张送给我,过了两天他又要回去啦,瞎高兴一场

网友:
我的k620也是这种故障,偶尔又能打开

网友:
老司机思路清晰,判断迅速果断,赞一个

网友:
曾经有一片1070放在我的面前,我没修好

网友:
X修下显卡好厉害

网友:
电源杂音一般是高频滤波电容的问题!或者供电端有虚焊!

网友(2022-12-13):
大哥,有1.8v供电芯片gs9291的图纸吗??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维修案例和BIOS, 来也不往非君子,上传一个群里靠下载分白嫖的点位图,希望能帮到楼上需要的大师。

GV_2060.tvw

网友:
求楼主附上图纸

网友:
遇到这种玩打游戏有电磁声的,我一般都是从刷个低频率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