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联想C560一体机无背光,测试JCON1无PWM(0V)信号,BKOFF#3.3V,不知道怎么修理了

楼主(2022-09-01):
今天头一次注册,签到赚了5积分,赶紧下载点位图,非常高兴,找了好久的PCB定位图纸没找到
现在还不知道dbv怎么打开,继续学习
各位朋友有知道怎么修理的吗?
一个月前无背光,我打开熟悉了一下电路图,开始测量无PWM信号,鼓捣了2天突然有PWM信号了,就组装好又用了一个月;
这次又无背光了,直接测试JCON1的7脚PWM信号为0V,有信号的时候我用示波器看过,方波;  BKOFF#为3.3V,感觉好像也不使能状态;
这个信号经过一个0欧姆电阻直接到了KB9012QF微控器引脚了,应该是微控器没有输出PWM和正确的BKOFF#,这下怎么搞?
上次无信号好了之后又坏,我怀疑什么器件接触不良松动或者处于损坏边缘。
这两天学习一下点位图,找各个位置电压测量一下看看是否正常;
但是维修思路没有,整个让PWM正常工作的流程不懂,感觉无从下手。

网友:
对了,启动的时候屏幕不亮,但是感觉硬盘灯在闪烁;  示波器查看coms芯片引脚芯片,在启动的时候有密集的方波,持续大约2秒左右;             昨晚测试各处电压,都是正常的范围;

网友A:
为什么你可以显示来自中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你可以显示来自中国

我也不知道,难道我是神秘人,怕被定位?

网友:
启动黑屏,无PWM信号;因为S_INVT_PWM信号直接来自converter U20  RTD2136R,而U20预估也就是个信号转接器,前边不知道PCH_EDP_PWM是不是原始信号,此信号来自U1 南桥的AP2脚;
BKOFF#背光使能,来自EC控制芯片KB9012QF 的P105脚,一直为高电平,感觉应该是低电平有效;
现在看南桥的PWM和EC的BKOFF#都没有信号;
测试过主板各处电压基本正常,下面思路就是按照电源信号流向和与启动相关的信号流向查找可能故障点;首先判断南桥和EC是否工作正常,为什么不输出信号;
本着头一次检测主板,学习+动手齐头并进,自己的一体机,不着急修好,所以一边看图纸,一边测试各个点的电压、波形是否正常;
目前不会重烧程序,也不会修理类似南桥这类芯片,毕竟需要专业工具;现在一直怀疑是不是EC的程序出问题,毕竟6年前买的机器,程序是否还能正常工作有待后续慢慢测试缩小范围。

网友:
作为维修记录,在这里贴出来测量过程:

R366是LCD_BKOFF#接地电阻100K, R364是0欧姆电阻来自EC的BKOFF#,而R363未焊接(来自Converter)

U1南桥
U6集成显卡和内存接口
JCPU1
U35  KB9012 EC控制器,各种时序

U1E 南桥PCH_EDP_PWM->U20 lvds转换芯片->S_INVT_PWM->显卡背光接口LCD_PWM    不正常时电压0V          # 正常电压应该在1.5V左右,方波
EC微控器 U35 P105 BKOFF# -> 显卡背光接口                                  不正常时电压3.3V
JCON1   9和10脚                                                           不正常时电压3.3V

U1南桥 EDP_DISP_UTIL  0.9V
U1南桥 EDP_DISP_PWM   信号全在背面,无法测量
U20的lvds转换芯片的3VS_XXXX供电电压都正常
U35 EC微控器 EC_SMB_CK1  3.3V不变   连接液晶接口和PU2 HPA00900(应该是串行存储器)
U35 EC微控器 EC_SMB_DA1  3.3V不变
U2 W25Q64FVSSIQ_SQ8  串行COMS   PCH_SPI_CS# P1平时高电平  PCH_SPI_S0_L P2平时高电平  PCH_SPI_IO2_R P3平时高电平      刚启动的时候都有几秒的方波   来自U1D 南桥
                     PCH_SPI_CS、PCH_SPISO就是PCH_SPI_SO_L,也进入U35

PCH_SPI_IO3平时高电平    开机有8秒方波  说明南桥在工作
PCH_SPICLK 平时低电平    开机有2-3秒方波,关机有极短的方波    说明正常工作中
PCH_SPISI  平时低电平    开机有2-3秒方波,关机有极短的方波

BKOFF#  掉电低电平,上电就是高电平3V
S_INVT_PWM 上电之后一直低电平,启动之时,有1.5秒,正负200mV杂波,拔掉JCON1插头,启动之时杂波消失,一直低电平,怀疑来自LCD驱动板的震荡芯片所致

#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31997-1-1.html   根据这篇文章查看U35 EC的复位信号和时钟信号:ON/OFF#   平时高电平3.3V,手按下启动键为低电平
U35 EC P37  ECRST# 一直维持3V电压,无论开机关机
35V_PG 上电3.3V,掉电10几秒后变成0V
PCH_PWR_EN 上电3.3V,掉电10秒后变成0V
PBTN_OUT# 关机低电平,上电3.3V,按下开机键立即低电平,关机10多秒后从3.3V到0V,测量点在R153靠近U1南桥引脚
PCH_RSMRST# 上电高电平3.3V,关机之后10多秒后变成0V,中途按开机键一直为高电平

网友:
今天测完电压,各处都在正常范围,但是测试到时钟信号和集成显卡的VRAM信号感觉异常,由于不属于,也不敢说一定不对,今天测试情况如下:

PM_SLP_S3#   上电立即高电平3V  U1南桥->EC微控器,控制待机
PM_SLP_S4#   上电立即高电平3V  U1南桥->EC微控器,控制硬盘待机
PM_SLP_S5#   上电立即高电平3V  U1南桥->EC微控器,软关机,关掉所有非关键性系统电源
S3休眠控制信号:SLP_S3#是电源层控制起到)、S4(挂起到硬盘)、S5(时这个信号关掉所有的非关键性系统电源。
SLP_S4#是休眠控制信号,SLP_S4#是电源层控制信号.当进入S4(挂起到硬盘)、S5(软关机)状态时这个信号关掉所有的非关键性系统电源。因为待机状态下SLP_S3#=低电平=待机执行中
+CPU_CORE=1.72V
顺着P57页上电时序顺序示波器测量各个输出电压都正常,0.75VSP/1.5VP/1.5VS/+3VALW/+5VALW/+CPU_CORE=1.72V/PM_SLP_S3#=3V/PM_SLP_S4#=3V/PM_SLP_S5#=3V/DRAMPWROK=1V/
R560未焊接,说明从EC U35 输出的DGPU_PWR_EN 是备用,  其应该来自U1E 南桥
R170未焊接,由PCB短路,U1E输出DGPU_PWR_EN,上电即为高电平3V,掉电立即0V
根据P58页的上电时序图,9号SUSP#的输出电源+1.5V/+3VALW/+5VALW应该正常,前面测过输出电压正常
P58页10号VR_ON应该正常,因为+CPU_CORE输出1.72V电压测量正常,PU6的反馈信号VGATE反馈给U35 EC,同时与PM_PWROK合并为SYS_PWROK反馈给U1南桥,测试SYS_PWROK上电3.3V,掉电立即0V,应该属于正常
P58页11号、12号、13号、17号测试信号都验证算是属于正常   16号+CPU_CORE前面测试正常
P58页14号  H_PWRGOOD上电1.08V,掉电0V,算是正常
15号 VR_SVID_DAT  周期性150us传输一次130ns的数据 1.08V;VR_SVID_ALRT# 上电就是1.08V,掉电为0V,低电平有效,不知道这个算不算正常  ;VR_SVID_CLK 1.08V 变周期时钟,最快40ns周期,我估计是控制PU6产生+CPU_CORE电压的,
上述电压基本正常,下面测试时钟信号
P56页CLK_PCIE_VGA 100MHz信号正常,CLK_PCI_EC的33.3MHz信号正常3.56Vmax

GATEA20     上电3.3V,应该正常,掉电立即0V
PLT_RST#    上电3.3V,掉电立即0V
KB_RST#     上电3.3V,掉电立即0V
PCH_RSMRST# 上电3.3V,掉电立即0V
上面这4个信号算是基本正常
下面四个信号是南桥到CPU时钟和控制信号
CLK_CPU_DMI     100MHz信号正常
CPU_PLTRST#     上电1.07V,掉电立即0V,应该属于正常
H_PWRGOOD       上电1.07V,掉电立即0V,应该属于正常
SM_DRAMRST#     上电1.5V,应该属于正常

下面两个信号感觉不正常:**************
CLK_DP_DP       100MHz信号没有任何反应,一直0V    差分信号CLK_DP_DN上电有短暂的微小电压波动,然后0V  南桥的25MHz晶振和100MHz可能有关 测量Y2 25MHz晶振的1和3脚,震荡正常,峰值电压0.95V
FBA_RST#(外部显存颗粒复位信号)        上电掉电一直都是0V,测试前级 PLT_RST_VGA# 上电3.3V,掉电立即0V

https://www.dugen.com/p-5044654.html    上电时序图

网友:
内存条换过,故障依旧;测试SM_DRAMRST# 就是内存条的复位信号,上电后1.5V,应该正常;

DDRB_CLK0/DDRB_CLK1  DDRB_CLK0在CPU盖板下面无法测试, DDRB_CLK1启动有800mV电压维持0.5秒左右,0.5秒左右上升到1.5V
DDRA_CLK0/DDRA_CLK1  DDRA_CLK1测试启动400mV,0.5秒之后0.6V,再过0.5秒之后0.8V电压,台阶上升,然后就是一条直线0.8V电压,掉电的时候从0.8V掉电到0.4V,0.5秒之后掉为0V;  DDRA_CLK0触点在CPU盖板下面无法测试          一根内存条应该就在这个插槽上

按理说这个是CLK时钟,应该震荡信号吧,现在是一条直线电压。可能与CLK_DP_DP/CLK_DP_DN 缺少100MHz信号有关;

网友:
今天没有头绪,继续检查遗漏的测试点

P58页,GPU信号
DGPU_PWROK      上电3.3V,掉电立即为0V
GPU_PWM_VID     上电1.5V,过2-5秒发出一个100ms的低电平信号,然后重新恢复到1.5V,掉电立即0V,这里面有个触发低电平信号,说明U6基本功能在工作
SUSP#、ATX12V1_1 或 +12VS_PSU  应该正常,因为+3VALW/+5VALW都正常

下面围绕南桥是否正常工作、与CPU的时钟100MHz什么意思、显卡存储器复位信号   开展学习观察,可能需要pdf资料学习一下内部功能框图,需要找找南桥和CPU的资料,也会百度一下资料,太少了

网友:
PCH_RTCRST#     COMS电池复位信号 一直为3V电压
PCH_SRTCRST#    COMS电池复位信号 一直为3V电压
PCH_RTCX1/PCH_RTCX2 32.768KHz 信号正常
H_PM_SYNC       开机瞬间有个40mV的0.5秒跳动,然后重新为0V,感觉不正常,根本没起到同步作用       ****************

网友:
下面围绕南桥是否正常工作、与CPU的时钟100MHz什么意思、显卡存储器复位信号   开展学习观察
+VGA_CORE       上电0.9V   正常1.0V,算是正常
+VRAM_1.5VSP    上电1.5V,掉电立即为0V

测试南桥的各个电压是否正常:
+3VALW=3.3V/+1.05VS_VPCH=1.06V/+3VS=3.26v/+1.05V_+1.5V_RUN=1.5V/+PCH_VCC=1.04V/+PCH_VCCCLK3_3/+PCH_VCCCLK/+RTCVCC=3.06V/+1.5VS=1.5V   U1南桥的电压基本都正常

由于没有思路,先围绕U1 system power management的引脚进行测试,毕竟 可能与 H_PM_SYNC(一直为0V感觉不正常) 有关
顺着P14页图纸的U1B,测试电源相关信号,
完全不接电源,拔掉电源插头,防止电路板部分带电,测试 RP8 上拉电阻排 1-8之间的电阻=1.1KΩ,电路图为10K,也是有可能的,毕竟在电路中测量,偏小是有可能的
测量R154=3.7MΩ,而电路图中为0欧姆未焊接,属于正常
R149是pcb短路电阻,PCH_RSMRST# 前面测试正常
R151是pcb短路电阻,SUSWARN# 的电压=??????
+3VALW_PCH=??????, 通过跳线来自+3VALW
R155 ????? 是否10K
PCH_GPIO72的电阻排电阻9.72KΩ,正常
R152两端1KΩ,电路图10K上拉,也算正常,毕竟在电路板中
PCIE_WAKE# PCI插槽过来的信号,R150上拉, 焊接1KΩ ??????
PCH_DPWROK ?????   == PCH_RSMRST#   R140 pcb短路电阻

H_PM_SYNC  感觉低电平正常,系统掉电的时候PCH南桥通知CPU,估计就是高电平通知,低电平正常状态;参考这个说明   https://blog.csdn.net/qq_35341807/article/details/109359556    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 ... 90&fromguid=hot

网友:
http://www.doczj.com/doc/fa5791843-9.html  可以看出,显卡先工作,后续才有背光;且FBA_RST#一直低电平,说明显存没工作起来,所以先围绕显存信号进行测试;然后围绕U6周边电源、时钟、各种触发信号进行观察;
今天上午还阅读了上面文章和部分资料,情况如下:
FBA_RST#一直为低电平感觉一直处于复位状态,先测试显存颗粒周边情况   http://www.doczj.com/doc/fa5791843.html   第22课 显卡工作原理说明
还有一个FBA_RST# 外部显存颗料的复位信号,它和ODT 搭配使用,此信号 (FBA_RST)为高,代表显卡已经通过了基本的测试  ********  看来目前为低电平极可能不正常
+1.5VS_VGA
+3VS_VGA
FBA_ODT_L/FBA_CS0#_L对应U70/U71,而FBA_ODT_H/FBA_CS0#_H对应U72/U73,应该高低电平切换操作对应显存芯片,4片显存芯片组成64位带宽或感觉是2*32
FBA_CLK0/FBA_CLK0#和FBA_CLK1/FBA_CLK1#显存的两对时钟,FBA_CKE_H/FBA_CKE_L对应的时钟使能
FBA_D0到FBA_D63是数据线
FBA_DQM0到FBA_DQM7是8根数据屏蔽信号线,在写显存的时候,告诉显存哪些数据线传输的数据可以被屏蔽,一根对应一个字节宽度
FBA_CS0#_H高位显存片选信号、FBA_CS0#_L低位显存片选信号
FBA_ODT_H终结电阻开启控制引脚,写数据时需要抬高此信号,如果没有抬高则说明显存根本没有工作;FBA_ODT_L也是需要抬高才能写入?

EDID信号:是显卡用来读取屏信号的,主要传输屏的型号、分辩率、EDID版本、显示参数、LVDS传输电平……只有显卡正常读取屏的参数后,才能输出相应的LVDS显示信号
注:部分机器先有屏供电再有EDID,有了再有屏供电,再输出LVDS信号,再输出背光“先白光会白屏”
VGA_EDID_CLK/VGA_EDID_DATA  U19 I2C eeprom

显卡eDP接口介绍:  http://www.doczj.com/doc/fa5791843-8.html
EDP_TX是通道,2通道支持2K,4通道支持4K分辨率;   eDP:Embedded DisplayPort
EDP_HPD屏插入检测
EDP_PWM亮度调节, S_BKOFF#背光开启
S_ENVDD,使能液晶供电,输出 +LCDVDD  ??????          同时发送到U35,控制背光BKOFF#
S_BKOFF# 从U20 RTD2136R LVDS芯片发送给 U35 EC 控制背光
PCH_EDP_BLEN 应该是背光灯使能信号

EDP的动作时序:
1、主板通过EDP接口发送屏供电、码片供电给显示屏
2、屏发出HPD插入检测信号回送给主板接口“一般直连”
3、主板通过AUX CH通道去读取屏的参数信息
4、主板通过DATA信号线经耦合电容发送数据送给显示屏

屏显示流程:
http://www.doczj.com/doc/fa5791843-9.html

网友:
实测显存周边情况:
+1.5VS_VGA=1.5V
+3VALW_PCH=3.3V 上电高电平,关机之后5-10秒之后变为0V,关机按键按下的过程电压变为3V左右
PCH_DPWROK=3.3V 上电高电平,关机之后5-10秒之后变为0V
SUSWARN#=?????
R155=??????
+FBA_VREF_CA0=0.76V
+FBA_VREF_DQ0=0.76V
FBA_BA0=0.44V 上电高电平,一小会有个400ms的低电平0V,然后重回高电平
FBA_BA1=0.36V 上电高电平,一小会有个400ms的低电平0V,然后重回高电平,奇怪,两个电压竟然差距0.08V
FBA_BA0=0.40V 上电高电平,一小会有个400ms的低电平0V,然后重回高电平,这三个都是一样的控制信号,电平竟然相差0.04V-0.08V

下面对显存地址信号和数据信号抽检:
FBA_MA0,地址信号 开机之后高电平0.42V,  然后低电平400ms,然后恢复高电平      感觉很奇怪,数据线、地址线都是400mV左右
FBA_MA1,地址信号 开机之后高电平0.42V,  然后低电平400ms,然后恢复高电平
FBA_CLK0#=1.5V  上电高电平,1秒后有一个100ms的低电平,然后就全是高电平
FBA_CLK0=1.5V   上电高电平,1秒后有一个100ms的低电平,然后就全是高电平
FBA_D0=0.44V    上电高电平,1秒后有一个400ms的低电平,然后就全是高电平
FBA_D23=0.44V   上电高电平,1秒后有一个400ms的低电平,然后就全是高电平
FBA_CKE_L=始终低电平0V        *********** 是否正常?
FBA_ODT_L=始终低电平0V        *********** 是否正常?
FBA_CKE_H=始终低电平0V        *********** 是否正常?
FBA_ODT_H=始终低电平0V        *********** 是否正常?
+VGA_CORE=0.92V
+GPU_CORE_VIN=20.4V 直接PJ10短路==B+
+1.05VS_VGA=1.06V == +1.05VS_VPCH
+SP_PLLVDD=1.06V 启动高电平,然后很快100ms低电平,后恢复高电平
FBA_CS0#_L=0.48V 启动后很快有400ms的低电平
FBA_RAS#=0.38V   启动后很快有400ms的低电平,然后恢复高电平
FBA_CAS#=0.44V   启动后很快有400ms的低电平,然后恢复高电平
FBA_WE0.44V      启动后很快有400ms的低电平,然后恢复高电平
FBA_DQS0/FBA_DQS#0/FBA_DQS2/FBA_DQS3/FBA_DQS#2/FBA_DQM0  无法测试
FBA_DQM3
FBA_DQM2
FBA_DQM1=0.48V 启动高电平,然后0V低电平200ms左右,然后0.1V左右200ms,然后恢复高电平0.48V,很奇怪
FBA_DQS1=0.46V 启动高电平,中间有400ms低电平,然后恢复高电
FBA_DQS#3
FBA_DQS#1=0.46V 启动高电平,然后400ms低电平,然后恢复高电平
FBA_RST#    一直0V,小毛刺很多
+FBA_VREF_CA1=0.78V,启动高电平,然后100ms低电平,然后恢复高电平,小毛刺很多
+FBA_VREF_DQ1=0.78V,启动高电平,然后100ms低电平,然后恢复高电平,小毛刺很多
PLT_RST_VGA#正常-> FBA_RST#不正常
PLT_A_RST#
PLT_RST#

显存测试后,有些信号异常,本来应该频繁读写显存的信号,都是低电平一下,就一直高电平了,感觉显卡U6好像没有工作起来;另外显存电压是1.5V,参考电压0.76V,但是各种接口大都是0.46V左右,不知道是否正常;
下面测试显卡芯片U6,从U6A开始测试周边电源、始终、控制信号

网友:
先测试显卡芯片U6的电源是否都正常;
+PLLVDD=+SP_PLLVDD      R227=0Ω并未焊接

时钟信号:
CLK_PCIE_VGA=99.768MHz/CLK_PCIE_VGA#=???? 背面
CLK_REQ_GPU#=??悬空,R238和R239未焊接
PEX_TSTCLK_OUT/PEX_TSTCLK_OUT#=????
PLT_RST_VGA#=3.3V,启动高电平,几秒后有个400ms的低电平,然后恢复高电平          R229和R228未焊接
PEX_TERMP=550mV, 宽度=4us 频率=1.5KHz,矩形尖脉冲信号
XTALSSIN=0V/XTALOUT=27MHz,中心点在1.6V、振幅-0.72V-4.4V的波形,畸形正弦波,应该是内部震荡期自发震荡的结果或者感应到旁边XTALIN的晶体时钟信号  R232/R233都焊接了
XTALIN=27MHz  0.46-2.56v  avg=1.52V正弦波/XTAL_OUT=27MHz -0.4-3.64V avg=1.64V接近正弦波  来自Y3无源晶振
+SP_PLLVDD=1.04V      R227未焊接
+PLLVDD=1.06V
VGA_SMB_CK2=???? 背面
VGA_SMB_DA2=不间断的I2C的数据波动,3.3V,说明I2C工作正常
VGA_EDID_CLK=直接上拉
VGA_EDID_DATA=直接上拉
+DACA_VDD=???? 底部
VGA_GPIO16=一直低电平
NVVDD_PSI=1.52V 一直高电平
GPU_PWM_VID=1.44V,启动之后有100ms低电平,然后一直保持高电平   PR403未焊接,不起作用
R OVERT#=1.44V,启动之后有100ms低电平,然后一直保持高电平,应该是复位信号导致所有引脚都会复位100ms所致
R243的P1=3.3,100ms低电平,复位所致
ROM_SO/ROM_SI/ROM_SCLK/ROM_CS  U8 SPI EEPROM未焊接
VGA_VCC_SENSE/VGA_VSS_SENSE 悬空,PR401/PR419未焊接
R258=???? 背面
R261=???? 背面
R263=???? 背面
+VDD33=??? 背面
+PEX_PLLVDD=1.05V=+1.05VS_VGA,开机后有100ms低电平
+FB_PLLAVDD=1.05V=+1.05VS_VGA,开机后有100ms低电平
FB_CLAMP=0V 通过R288对地
R284/R286/R285/R287=????  在背面
显卡芯片U6的电源基本都正常,时钟该有的都有,就是没有工作,可能是没有接上显示屏,PCH_DDPD_HPD 不正常所致?
等白天测试与喜爱U20 RTD2136R周边信号,这个芯片是显卡与LVDS显示器接口对接的转接芯片,负责EDP->LVDS转换,同时也不则发出显示屏插好的信号

网友:
测试U20周边信号:
EESCL
+3VS_RTD=+3VS R337是PCB直接短路
+3VS_DVCCTL=3.3V,一直维持高电平,直到关机
+3VS_AVCCTL=3.3V,一直维持高电平,直到关机
R353 直连 PCH_DDPD_HPD 到 +3VS_RTD,不用探测显示器是否在线,R353未焊接(强制设置液晶屏插好信号),R344焊接
U19 未焊接 IIC存储器
+1.2VS_SWR=1.2V,上电就是高电平,直到关机
CPU_EDP_TXP0_C=0V,一直低电平,没有信号过来
CPU_EDP_TXN0_C 无法测试,在CPU底层盖板下面
CPU_EDP_TXP1_C 无法测试,在CPU底层盖板下面
CPU_EDP_TXP0_C=0V,一直低电平,没有信号过来      上面这4个信号说明CPU没有工作,没有视频的EDP信号过来
PCH_DDPD_AUXP_C/PCH_DDPD_AUXN_C=0.5V,直到关机,没有信号  这两个信号没有任何反应,说明南桥没有任何输出信号过来
PCH_DDPD_HPD=3.3V=DDPD_HPD,上电就是高电平,这个应该是高电平有效,指示显示器插好了,说明高电平信号已经进入南桥
R353 未焊接, R344 焊接正常
R605未焊接,R606焊接正常
R351、R352 PCB短路电阻为0  P2脚均有数字脉冲方波
MODE_CFG1=0V 始终0V  R342焊接/R341未焊接,下拉低电平
MODE_CFG0=3.3V 始终0V  R343焊接/R346未焊接,上拉高电平
S_BKOFF#=2.5V 说明背光未触发开启,应该是没有视频信号过来,所以不启动背光
S_INVT_PWM
S_ENVDD=0V,始终0V          R365焊接、R367未焊接、R368焊接、R559未焊接(信号未到EC U35), 应该高电平驱动 +LCDVDD
R362 P1=5V, P2=0V
+LCDVDD=0V,说明未向液晶屏供电  受 S_ENVDD 控制   而S_ENVDD 很可能是受U2 EC 通过PCH_DDPA_AUXP_C/PCH_DDPA_AUXB_C 辅助通道设置U20 RTD2136引脚
            或者 EC U20 通过 EC_SMB_CK1/EC_SMB_DA1 设置U20工作
从今天U20周边信号可以看出周边电源正常,来自CPU的视频EDP无信号不工作, IIC接口 EC_SMB_CK1=3.3V、EC_SMA_DA1=3.3V 正常工作, 也向 南桥 发出 PCH_DDPD_HPD 高电平有效信号,
但是显卡芯片为正常工作不发出EDP信号,导致LVDS也跟着消失
明天继续分析南桥北桥为什么不能正常工作,SMB 信号有波形,说明EC已经工作

网友:
DH82 南桥芯片 datasheet  英文版

SR177-DH82H81 南桥.pdf

网友:
继续测试南桥和CPU周边信号
背光模块 RT8549L  背光4串LED驱动芯片,PWM来自南桥,SMBCLK/SMBDAT来自于U35 EC微控器内置8051单片机
EC_SW_AD1=始终3.3V,不受电源按钮控制,可能是按钮指示
CIR_IN=始终3.3V,不受电源按钮控制    来自背光模块,可能涉及亮度调节功能,进入EC微控器

下面测试CPU相关电源、时钟和部分信号
VR_ON=4.92V 上电高电平,掉电立即0V
PWM1=4.9V,318KHz 脉冲波形,持续时间290ns,
PWM3=PWM1 类似
PWM2=0V 一直为0V,因为PU8 未焊接
PU8 未焊接,所以 PWM2 不需要驱动
PC138和PC93的 P1脚脉冲正常,19V方波,输出+CPU_CORE=1.76V,正常

TP_SKTOCC#  背面,无法测试,在CPU盖板下面
H_CATERR#   背面  无法纠正或致命错误指示  无法测试,在CPU盖板下面
R9 焊接正常,P2 = H_PROCHOT# 启动前几秒钟1.04V高电平,然后伴随4次4us的低电平脉冲,持续2秒后,一直高电平1.04V, R9的P1一直为1.04V,
并不是PU6(CPU电源的PWM控制芯片发出,R563未焊接)发给CPU的信号,此信号实际上受EC控制 H_PROCHOT#_EC 信号控制
H_THERMTRIP# C44/R18未焊接,R12是PCB短路,R197=未焊接  C125=未焊接  启动1.05V高电平,掉电立即0V,说明温度告警没有,CPU温度正常
H_PROCHOT#/H_THERMDA/H_THERMDC/H_THERMTRIP#是四个温控信号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658120-1-1.html
H_PROCHOT#_EC=3.0V 开机4个高电平脉冲,然后一直维持0V
DGPU_THERMTRIP# 由CPU和U6显卡芯片经过OC下拉,传给U1南桥
H_PROCHOT# 表示CPU有点热啊。要降频。加快风扇转速
H_THERMTRIP# 表示热的受不了啦。必须断电了
H_PECI 传出CPU温度数据,C2112未焊接  R195未焊接,所以并没有传入U1南桥,而是传入了EC U35,1.05V 方波,平时低电平0V,持续时间100us,里面包含很多矩形波
PS_ON#
H_SKTOCC# 这个信号是检测CPU是不是插入
VGATE
SYS_PWROK
H_PROCHOT#
PM_DRAM_PWRGD_R  C11未焊接   R20是PCB短路  R19和R21焊接正常   上电1.04V,掉电立即为0V, 南桥U1B到CPU   这个就是DRAM电源正常?
CLK_DPNS_DN、CLK_DPNS_DP=135MHz,150-640mV
CLK_DP_DP、CLK_DP_DN=????   DPLL 数字锁相环  始终0V,估计可能有异常  ********************  这是120M差分时钟,送给CPU的显示端口使用,不用时钟请求信号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69600-1-1.html
CLK_CPU_DMI#/CLK_CPU_DMI   220-520mV  99.7680MHz
SM_DRAMRST#  CPU发送给内存卡槽  ????????????????????
FDI_CTX_PRX_P0、FDI_CTX_PRX_P1、FDI_CTX_PRX_N0、FDI_CTX_PRX_N1  ???? CPU发给南桥的,Intel FDI适应性显示接口,2个通道,传输像素数据链路和帧数据显示引擎,每条FDI通道可以1-4倍速,每倍速度在2.7Gbps

其它信号流程没有问题,CPU最后发出VR_SVID_XXXX产生+CPU_CORE,说明外部电源条件已经具备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27652-1-1.html
参考B150M-K点位图,IO发出O_PWROK_R到南桥的PCH_PWROK南桥开始读取BIOS 24M晶振起振发出各路时钟,
然后CPU电源管理芯片发出P_VCORE_PG#开启VCCSA供电还和O_PWROK_R相与产生 SYS_PWROK 给南桥 还有一个VCCST_PWRGD,
南桥收到PCH_PWROK和 SYS_PWROK 后 等CPU工作条件满足了(S_PM_SYNC、H_PM_DOWN)才会发出S_PLTRST#和H_CPUPWRGD给CPU,
DMI总线没问题CPU发出SVID信号给CPU电源管理芯片产生VCORE,硬启动时序最后一步是产生CPU供电

DMI是指Direct Media Interface(直接媒体接口)。DMI是Intel(英特尔)公司开发用于连接主板南北桥的总线
计算机总线介绍FSB/HT/QPI/DMI总线: https://iknow.lenovo.com.cn/detail/kd_10269.html

从上面看目前各个电源还是正常、时钟CLK_DP_DP、CLK_DP_DN始终为0V,不知道是不是不需要这个始终,其它时钟都还正常;  下面继续围绕CPU周边信号和内存插槽信号继续测试

网友:
FDI接口:
FDI_CTX_PRX_P0=0V,4个通道始终0V,For VGA
FDI_CTX_PRX_P1=0V
FDI_CTX_PRX_N0=0V  CPU发给南桥的,Intel FDI适应性显示接口,2个通道,传输像素数据链路和帧数据显示引擎,每条FDI通道可以1-4倍速,每倍速度在2.7Gbps
FDI_CTX_PRX_N1=0V
DDI接口:    For LVDS,目前在用接口
CPU_EDP_TXN0=0V 4个通道始终0V
CPU_EDP_TXN1=0V
CPU_EDP_TXP0=0V
CPU_EDP_TXP1=0V

DMI接口:
DMI_PTX_CRX_N0=CPU盖板下面
DMI_PTX_CRX_N1=550ns脉宽,两边高300mV,中间低一点电平200mV,间隔550ns不等
DMI_PTX_CRX_N2=CPU盖板把手下面
DMI_PTX_CRX_N3=550ns脉宽,两边高300mV,中间低一点电平200mV,间隔550ns不等
DMI_PTX_CRX_P0=550ns脉宽,两边高300mV,中间低一点电平200mV,间隔550ns不等
DMI_PTX_CRX_P1=CPU盖板下面
DMI_PTX_CRX_P2=550ns脉宽,两边高300mV,中间低一点电平200mV,间隔550ns不等
DMI_PTX_CRX_P3=550ns脉宽,两边高300mV,中间低一点电平200mV,间隔550ns不等
今天对前面几个昨晚没有测量完的差分信号进行测量, FDI接口和DDI接口始终为0,而FDI接口会传输到LVDS再到显示器的 信号,结果始终为0V,所以肯定是不对的,不知道是不是受到没有插背光接口和LVDS视频接口,导致不输出?  还是CPU判断什么条件不满足而不输出?

网友:
继续测试CPU周边信号,每天进步一点点:
DMI_CTX_PRX_N0==10us宽多个低方波,100mV高电平
DMI_CTX_PRX_N1==10us宽多个低方波,100mV高电平
DMI_CTX_PRX_N2==10us宽多个低方波,100mV高电平
DMI_CTX_PRX_N3==10us宽多个低方波,100mV高电平
DMI_CTX_PRX_P0=10us宽多个低方波,100mV高电平
DMI_CTX_PRX_P1=10us宽多个低方波,100mV高电平
DMI_CTX_PRX_P2=10us宽多个低方波,100mV高电平
DMI_CTX_PRX_P3=10us宽多个低方波,100mV高电平    开机从低电平有一个高电平脉冲10us左右,然后变为100mV高电平,一连串的方形波,大约持续10秒后,只剩前面一样的10us的窄方波,10us之内几个方波

U1部分未测试信号,与CPU连接
SUSWARN#_R=开机400ms高电平,然后一直低电平,掉电几秒后,拉高为高电平持续8秒时间,然后丢电为0V
FDI_CSYNC=0V,始终0V
FDI_INT=0V,始终0V

电脑开机键盘灯亮但黑屏,显示器灯也亮!看起来一切正常!启动音听起来稍长!怎么会事啊
如果是一直黑屏,且没有正常系统启动音乐。
那么可以怀疑此时电脑没有正常启动。
那么可以考虑的地方有显卡、内存等。
如果键盘灯正常,也就是按下去可以控制亮、灭的话,那么可以认为显卡故障。
如果不能。可以理解为内存故障。

前面几行是网上摘抄的: 说明一下,我只所以开头说显示器黑屏,就是启动后无显示、但是鼠标键盘都能正常反应,且感觉显示器面板的硬盘指示灯有节奏的启动闪烁过程;
所以根据前人的经验,应该就是显卡驱动电路部分故障或显示器本身故障,从测量的情况无视频信号输出看,应该是集成显示电路部分存在接触不良或某个器件坏的可能;

由于第一次维修,既然拆开了,就学习和维修结合,所以下面继续测试CPU周边信号线和部分内存信号线,熟悉电路属性;至于能否最终找到问题根源,还不好说;

网友B:
背光坏了,或者灯条老化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背光坏了,或者灯条老化

最开始已经说了,主板无背光的PWM信号输出,且背光使能信号也是无效状态,我感觉问题出现在CPU->LVDS转换器->LVDS接口这条线有问题,现在就是不知道为什么CPU不输出信号,EC也不输出背光使能信号。
如果有背光信号和PWM信号输出,这问题就简单了,和你说的就类似了;

网友:
C560一体机的背光控制芯片

网友:
下面集中精力查看显示相关信号:
+PCH_VCCDSW
+PCH_VPROC=+1.05VS_VPCH

LVDS转换器 U20的PCH_DDPD_HPD输出高电平,告知U1南桥显示器已经插好
                                                                       http://wjhsh.net/duwenqidu-p-10071807.html DP接口AUX介绍
U1南桥 PCH_EDP_BLEN=0V(应该高电平有效), PCH_EDP_PWM=0V(应该是PWM波动), PCH_DDPD_AUXN_C/PCH_DDPD_AUXP_C=0V(具体什么功能未知,但是应该是几百mV的差分信号,极可能是获取显示器信息用),这几个都未从南桥输出
U20的CPU_EDP_TXP0_C/CPU_EDP_TXN0_C和CPU_EDP_TXP1_C/CPU_EDP_TXN1_C是视频的2个通道,始终是0V;来自CPU,但是都未感觉到信号,应该是差分波形信号;
U1南桥的USB接口的鼠标键盘正常,说明U1已经工作起来;
如果拔掉内存条,则鼠标键盘不会亮,也就是说至少内存接近正常;拔下来擦拭金手指无效果;前面也换过内存条也不行;换内存条插槽也不行;
BIOS电池放点10分钟也不行;
测试所有电源和触发信号,感觉已经启动到最后一步了,CPU的核心电源也已经供上;各个时钟感觉正常工作,部分外围接口的时钟未测试;
现在就是为什么南桥不输出背光控制信号(背光使能、背光PWM、LVDS辅助通道也不工作)和CPU不输出视频信号? 到底还缺少什么启动条件?

网友:
下面集中精力查看显示相关信号:
+PCH_VCCDSW
+PCH_VPROC=+1.05VS_VPCH

LVDS转换器 U20的PCH_DDPD_HPD输出高电平,告知U1南桥显示器已经插好
                                                                       http://wjhsh.net/duwenqidu-p-10071807.html DP接口AUX介绍
U1南桥 PCH_EDP_BLEN=0V(应该高电平有效), PCH_EDP_PWM=0V(应该是PWM波动), PCH_DDPD_AUXN_C/PCH_DDPD_AUXP_C=0V(具体什么功能未知,但是应该是几百mV的差分信号,极可能是获取显示器信息用),这几个都未从南桥输出
U20的CPU_EDP_TXP0_C/CPU_EDP_TXN0_C和CPU_EDP_TXP1_C/CPU_EDP_TXN1_C是视频的2个通道,始终是0V;来自CPU,但是都未感觉到信号,应该是差分波形信号;
U1南桥的USB接口的鼠标键盘正常,说明U1已经工作起来;接上硬盘,硬盘指示灯一直闪烁工作,感觉和系统正常显示无差别闪烁;
如果拔掉内存条,则鼠标键盘不会亮,也就是说至少内存接近正常;拔下来擦拭金手指无效果;前面也换过内存条也不行;换内存条插槽也不行;
BIOS电池放点10分钟也不行;
测试所有电源和触发信号,感觉已经启动到最后一步了,CPU的核心电源也已经供上;各个时钟感觉正常工作,部分外围接口的时钟未测试;
这个一体机最大的问题,没有指示灯,不知道运行到哪一步了,喇叭也不响异常报警声,估计是因为系统正常工作,所以不响;
现在就是为什么南桥不输出背光控制信号(背光使能、背光PWM、LVDS辅助通道也不工作)和CPU不输出2个通道的视频信号(CPU_EDP_TXP0/CPU_EDP_TXP1)? 到底还缺少什么启动条件?

网友:
这几天买了一个故障码卡,飞线到主板LPC接口,但是故障码非常不稳定,不断不掉电重启或彻底掉电然后启动,显示好几个故障码,不知道是不是LPC飞线太长30cm,干扰导致故障卡不能稳定工作?

区分bios:
Award BIOS:按Del
AMI BIOS:按Del或ESC
Phoenix BIOS:按F2                  联想笔记本C560  ???
Compaq(康柏):按F10

通过故障卡显示故障码:             https://max.book118.com/html/2021/1127/8132041136004045.shtm   三家的故障码表
5F A0  F9  7C  4B  83  0A 00   这些故障码都显示过,非常不稳定,不知所措,因为通过LPC飞线到检测卡上,可能是飞线30cm太长干扰所致?

网友:
另外这几天又详细测试了集显的周边信号,因为集显复位信号不正常,输出pcie信号也不正常,所以对电源芯片和pcie信号进行了测试和计算,还对bios的post过程学习了不少;
下面集中精力查看显示相关信号:
+PCH_VCCDSW
+PCH_VPROC=+1.05VS_VPCH
PCH_EDP_VDDEN=?????
VGATE=????????                      核芯电源+CPU_CORE输出指示,告知EC和南桥

LPC芯片U75未焊接  LPC总线是南桥和EC通信接口,也是故障诊断卡的接口        LPC在bios引导完毕后可能就不在使用,如果中途故障,则就会停到最后故障点显示故障码
SERIRQ=上电高电平,400ms之后,有持续2.2秒左右的方波,方波宽度从50ns-150ns不等,然后拉高电平3.3V,直到掉电
LPC_AD0=上电高电平,然后一个低脉冲,然后间隔几十ms之后,是连续的方波,拉低市场在25n-125ns之间,一直如此
LPC_AD1=同上
LPC_AD2=同上
LPC_AD3=同上
LPC_FRAME#=3.3V  不断25ns低方波,2.5us间隔,400kHz周期性低脉冲                *****有方波,就说明内存检测到了,正常工作,如果没有,CPU-PCH-EC-BIOS之间总线有问题
CLK_PCI_EC=33.256MHz
PLT_RST#=PCH_PLT_RST#=上电3.3V高电平,直到掉电
PCH_PLT_RST#=是PLT_RST#前端信号              U1南桥发出
VGA_PWROK=
PLT_RST_VGA#正常-> FBA_RST#不正常  ???????????????

LVDS转换器 U20的PCH_DDPD_HPD输出高电平,告知U1南桥显示器已经插好
                                                                       http://wjhsh.net/duwenqidu-p-10071807.html DP接口AUX介绍
U1南桥 PCH_EDP_BLEN=0V(应该高电平有效), PCH_EDP_PWM=0V(应该是PWM波动), PCH_DDPD_AUXN_C/PCH_DDPD_AUXP_C=0V(具体什么功能未知,但是应该是几百mV的差分信号,极可能是获取显示器信息用),这几个都未从南桥输出
U20的CPU_EDP_TXP0_C/CPU_EDP_TXN0_C和CPU_EDP_TXP1_C/CPU_EDP_TXN1_C是视频的2个通道,始终是0V;来自CPU,但是都未感觉到信号,应该是差分波形信号;
U1南桥的USB接口的鼠标键盘正常,说明U1已经工作起来;接上硬盘,硬盘指示灯一直闪烁工作,感觉和系统正常显示无差别闪烁;
如果拔掉内存条,则鼠标键盘不会亮,也就是说至少内存接近正常;拔下来擦拭金手指无效果;前面也换过内存条也不行;换内存条插槽也不行;
BIOS电池放点10分钟也不行;
测试所有电源和触发信号,感觉已经启动到最后一步了,CPU的核心电源也已经供上;各个时钟感觉正常工作,部分外围接口的时钟未测试;
这个一体机最大的问题,没有指示灯,不知道运行到哪一步了,喇叭也不响异常报警声,估计是因为系统正常工作,所以不响;
现在就是为什么南桥不输出背光控制信号(背光使能、背光PWM、LVDS辅助通道也不工作)和CPU不输出视频信号? 到底还缺少什么启动条件?

硬盘为sata硬盘,直接接到U1南桥上 SATA_PTX_DRX_P0 ,能够正常读写,也说明南桥正常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067422-2-1.html  会不会是睡眠状态?
https://max.book118.com/html/2017/0305/94382819.shtm   CPU上电顺序超详细
上电时序图:

%26refer%3Dhttp%3A%2F%2Fchinafix-com.oss-cn-hangzhou.aliyuncs.com%26app%3D2002%26size%3Df9999%2C10000%26q%3Da80%26n%3D0%26g%3D0n%26fmt%3Dauto%3Fsec%3D1666223459%26t%3D22022bcadb730795738b153b220fccd7&fromurl=ippr_z2C%24qAzdH3FAzdH3Fooo_z%26e3Bvitgwutx_z%26e3Bv54AzdH3Fpi6jw1-dla0c0-8-8_z%26e3Bip4s&gsm=2&rpstart=0&rpnum=0&islist=&querylist=&nojc=undefined&dyTabStr=MCw1LDQsMSw2LDMsNyw4LDIsOQ%3D%3D

PCH_DDPD_AUXN_C/PCH_DDPD_AUXP_C=0V     感觉不正常,有上下拉电阻  R172  R173
https://wenku.baidu.com/view/e60 ... 28915f804d841a.html  LPC总线介绍,可以接诊断卡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045468-1-1.html   核显供电接近最后启动过程,在跑码验证内存正常之后才上电核显电压

从前面时序图和集显+CPU_CORE的供电电压正常启动看,内存肯定检测通过,然后鼠标、键盘、硬盘启动是成功的,然后核显供电;
那么供电正常、下面就是时钟、各种核显的触发信号可能有问题,从前面测试核显内存的FBA_RST#一直低电平,说明核显内存根本没有工作起来;就需要找出为什么一直低电平的原因;
+VGA_CORE送到核显内存控制芯片U6 N14M-GE2,这是最后一步送电
+CPU_CORE送到CPU,CPU输出视频信号;
CPU与内存条的时钟DDRA_CLK1 有3次电压跳变过程;

PCIE_GTX_C_CRX_N0--PCIE_GTX_C_CRX_N7=???    背面C131-C146 U6侧95-112K对地电阻,CPU侧对地800K-1M对地电阻,开机时刻,高电平0.55V之上持续1.5秒方波,中途被复位低电平400ms,方波宽60us,间隔1ms刚好,但是不是差分,P和N是同步方向
PCIE_GTX_C_CRX_P0--PCIE_GTX_C_CRX_P7=???    # 上面脉冲说明平均电压0.56V,最高脉冲到1.04V,间隔1ms,PN同时向上脉冲,CPU侧有个0.312V电压,上电时刻受显卡信号冲击波形和1ms间隔60us的方波,只有启动1.5秒有这种波形,然后稳定在0.56V
PCIE_CTX_C_GRX_N0--PCIE_CTX_C_GRX_N7=???    正面C12-C19 U6侧750K-1M对地电阻,CPU侧3.75K对地电阻,信号同下面
PCIE_CTX_C_GRX_P0--PCIE_CTX_C_GRX_P7=???    正面C20-C27 U6侧750K-1M对地电阻,脉冲100mV差分信号,两侧有50ns高电平,中间前半段密集后半段稀疏,脉冲间隔36us,CPU侧3.75K对地电阻,CPU侧信号有直流成分0.57V,波形一致
从上面CPU和显卡芯片之间的PCIe信号,双方通信都正常

FDI_INT=0V 正常???
FDI_CSYNC=0V,始终0V  正常???
SM_DRAMRST#     上电1.5V,应该属于正常,有低脉冲复位信号

试试能否通过喇叭声音判断故障:       拔掉内存喇叭发出三短一长的声音,提示内存有问题,说明CPU和南桥参与了内存自检;且示波器只有前面短暂的2个小脉冲密集方波,说明拔掉内存不再自检内存;
AZ_RST_HD#=????         音频复位信号,应该正常,喇叭告警正常
EC Beep
PCI Beep     MONO_IN              JHP1是耳机插孔
PCH_SPKR  南桥发送beep声音
EC_BEEP#  EC发送beep声音

重新认知一下计算机的POST过程:
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275032915.html
https://wenku.baidu.com/view/656 ... a1284ac950055f.html
https://wenku.baidu.com/view/518fc0d776eeaeaad1f33073.html           鼠标键盘正常、硬盘灯闪烁,到底CPU走到了哪一步?          根据电流波动判断流程
https://wenku.baidu.com/view/005 ... bbfd0a7956d5b4.html   非常详细,这个非常好
1)上电硬件检查,最后cpu_RESET, 然后自检,需要低端640K的ram,如果失败则什么都没有反应;显卡可能有自己的bios自检程序;
2)上述完成,显示rom_bios信息、版权和cpu型号、主频、内存容量;  同时测试了RAM-》控制器及rom_bios芯片的字节数;                 这个过程如果出问题,只能通过控制喇叭发音
3)接着查找显卡bios,显示显卡信息,接着找其它设备的bios,找到后调用初始化过程;
4)检查完毕后,bios显示自己的启动画面、包括系统bios类型、序列号和版本号;
5)接着检查CPU类型和工作频率,然后开始测试所有RAM,并显示进度条
6)内存测试通过后,bios开始检测系统中按照的标准硬件设备,包括硬盘、CD、串口、并口、软驱,同时设置硬盘参数、访问模式、内存的定时参数等
7)标准设备之后,bios内部支持即插即用的代码开始检测和配置系统的即插即用设备,同时配置中断、DMA、IO资源;
8)硬件检测完毕;bios更新ESCD,信息存放在coms中
9)最后bios根据用户设定启动盘引导windows启动;

POST自检测过程大致为:加电-CPU-ROM-BIOS-System Clock-DMA-64KB RAM-IRQ-显卡等。检测显卡以前的过程称过关键部件测试,如果关键部件有问题,计算机会处于挂起状态,习惯上称为核心故障。
另一类故障称为非关键性故障,检测完显卡后,计算机将对64KB以上内存、I/O口、软硬盘驱动器、键盘、即插即用设备、CMOS设置等进行检测,并在屏幕上显示各种信息和出错报告

https://max.book118.com/html/2018/1028/5101232240001323.shtm   LPC诊断接口介绍,非常详细   诊断码网址    pci-e接口可以有LPC,但是仁宝的不带
该组DEBUG针脚为mini PCI-E接口的8、10、12、14、16、17、19号针脚号,
其中,该mini PCI-E接 口的8、10、12、14、16号针脚分别--对应的通过一个该开关电路连接该南桥忍片的用于输出
LPC_FRAME_N信号、LPC_AD3信号、LPC_AD2信号、LPC_AD1信号、LPC_AD0信号的5个引脚
该 mini PCI-E接口的17号针脚通过一个开关电路连接该南桥忍片的用于输出平台复位信号的引脚,
该mini PCI-E接口的19号针脚通过一个开关电路连接该南桥忍片的用于输出 33MHZ时钟信号的引脚

LPC接口视频教学: https://haokan.baidu.com/v?pd=wi ... 0706144647969177257

学习了总电流监测方法,想学习一下:
PU2未焊接
PQ2焊接正常,PJ3直接短路,PR6未焊接,不破坏充电器线头的情况下,断开PJ3焊接点,串入一根到线,用直流钳表测量
电流稳定在0.8-0.9A之间,没有超过1.0A,也没有较大波动,钳表和20A万用表测量结果一致;
但是没有测试到待机电流(0.1A左右),不知道对否?  或者待机电流小于5mA就测试不到
PJ12未短路,PJ10未短路,PJ4/PJ5/J6/J7四个短路,PJ102/PJ103短路,PJ104短路,PJ101未短路
+3VSB和开机键,是待机电压
PU102未焊接,Q65焊接

https://haokan.baidu.com/v?vid=6620122063548357198   根据bios的D0,分析校验到哪一步了,开始bios信息,然后内存检测,然后显卡和外设

我的机器,内存没插好会有3短1长报警音,示波器看,在短暂的2次小密集方波之后,空闲几百毫秒,然后会有持续10秒左右的密集方波,这个应该是检测内存正常信号,接着是2个密集小方波脉冲;
然后就没有方波了,一直高电平;难道是卡在视频接口?   前面显存没有时钟信号,接口电压也不对;
内存自检很久,说明EC/南桥/CPU大部分通道已经正常交互;DMI接口正常,FDI不知道是否正常;目前看USB/AUDIO都是正常,硬盘灯闪烁,感觉SATA接口也是正常的;
HDMI感觉没有输出,插入其它显示器不显示;
一直不明白,显卡到底检测过了没有?因为即插即用设备鼠标、键盘和硬盘感觉都正常工作;

DGPU_PWROK=3V, (VGA_PWROK PCH GPIO17)上电高电平,有个100ms的低脉冲,然后恢复高电平,就是提供+1.05VS_VGA
DGPU_PWROK#=开机低电平,然后500ms的高电平,然后过了1秒之后,再有一个100ms的高电平
+VRAM_1.5VSP=1.5V,随着复位信号,有个100ms低脉冲,然后维持高电平,说明DGPU_PWROK正常   PJ9短路,+VRAM_1.5VSP=+1.5VS_VGA
J3未连接,Q10焊接正常
+IFPC_PLLVDD=???        L4未焊接,估计0V
+IFPEF_PLLVDD=???       L5未焊接,估计0V
+IFPC_IOVDD=0V          L7未焊接的缘故
+IFPE_IOVDD=0V          L6未焊接的缘故
+PEX_PLLHVDD=???
+PEX_PLLVDD=1.04V       启动高电平,有个100ms的低电平脉冲,然后恢复高电平
+VDD33=???
+VGA_CORE的显卡芯片有短路?因为感觉这个电压拉起来费劲,图纸显示应该1V左右,GPU_PWM_VID全高电平(PWM调节+VGA_CORE的),+VGA_CORE也才0.92V

网友:
今天多次启动,彻底不跑码了,直接显示00,说明CPU未工作,而鼠标和键盘灯正常亮起,键盘灯可控;
我看有些帖子说,键盘灯可控,系统基本正常,这个结论是否正确,还有待验证;

网友(2022-10-14):
中间停了几天,搞股票量化代码了;
中间断续测量几处信号,做了笔记;
买了笔记本故障码模块,飞线后,要么不跑码(大概率),要么跑码经常变换不固定,开始修理的时候,喇叭也不报响声提示故障,最近总是两声短响,查询知道,根据提示音故障,要么是内存ECC检测问题(一体机,应该不是服务器内存,不知道是否有ECC校验功能),要么是COMS配置错误问题,
coms电池扣掉半个小时,还是2声短响,至于故障卡不跑码,根据示波器查看各引脚波形,过冲明显,干扰很多;大概停了一周时间,思来想去,可能是故障卡为了省钱,没有配置终端电阻,导致阻抗很高,电流极小,
极易受到辐射干扰,所以在故障卡的几个信号端对地分别焊接5K欧姆终端电阻,加大负载,增加抗干扰性;再试故障码,跑码正常了,前面显示一对跑码,后面显示故障码17,同时喇叭2声短鸣;
换了一块好的内存实验,同样是故障码17和两声短鸣;

网友:
继续测试显卡芯片周边
测试CPU与显卡之间的PCIE接口  220行

区分bios:
Award BIOS:按Del
AMI BIOS:按Del或ESC
Phoenix BIOS:按F2                  联想笔记本C560  ???
Compaq(康柏):按F10

通过故障卡显示故障码:             https://max.book118.com/html/2021/1127/8132041136004045.shtm   三家的故障码表
5F A0  F9  7C  4B  83  0A 00   这些都显示过,非常不稳定,不知所措,因为通过LPC飞线到检测卡上,可能是飞线30cm太长干扰所致?
连续几次到F9之后,测量显示器PWM背光信号,结果跑码到A5就再次不跑码

去掉内存条,有三短一长报警音,是PCI BEEP   PCH_SPKR发出的, 经过R419到ALC272
如果把CPU卸掉,故障码从0闪一下00就恢复到只显示一个0了,

仔细检查了故障码飞线连接都正常,且没有临近引脚短路等问题;
示波器观察U2的CS片选信号,系统时刻的波形没有变,有9秒时间方波时间,对比原来手机拍摄的方波,发现bios的CS信号完好,偶尔换内存到上面卡槽,结果故障码跑到F9,查询说是过热或检测不到硬盘或找不到系统,当时未插硬盘;
为了拍视频,把内存卡换到下层,还是00不跑码,说明下面卡槽有问题,然后又把内存换到上面卡槽,前面3次跑到41就卡住了,后面重新插拔内存条,跑到83卡住;
再次更好内存条到下卡槽,出现B0错误,非关键错误,有的说是显卡电压国内,感觉显卡芯片说好的1.0V,结果只有0.905V,确实有可能是这个电压过低导致非一般性错误    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551228339.html

网友:
由于故障码不跑码,但是喇叭有两声短响故障,判断可能是故障码卡没有正常工作,在背面给故障码卡加终端电阻;
同时在正面补足了故障码电源输入接口缺少的2个电容,进一步增强滤波效果;

网友:
加了终端电阻和电源滤波之后的跑码波形,故障码卡LPC引脚处(飞线干扰很严重)

网友:
加了终端电阻后故障卡LPC引脚的正常信号

网友:
EC芯片资料和显卡芯片的电源驱动等资料
LVDS视频转换芯片资料

网友:
对了,还有一种现象,就是故障极其偶尔会消失,启动20次,或许有一次正常启动到F9,就是确少硬盘windows系统(没装硬盘引起的),所以这个故障不是无电源或短路等这么好定位的故障;

网友:
故障码: 17    调准视频输入输出工作,若装有视频BIOS则启用。查显卡及主板中与显卡有关的控制电路。
http://6676208.shop.liebiao.com/article57176222

这里17说是与显卡电路有关,和实际不显示相符,说明最终大概率还是显卡芯片或显卡芯片周边故障导致;
但是和2声短响提示内存ECC故障不符(笔记本内存估计也没有ECC功能)

前几天一直看RT8813AGQW是显卡 VGA芯片N14M-GE2-B的电源芯片,手册P55  +VGA_CORE是1.0V  38.69A,电流没测试,但是电压只有0.905V,少了10%,且电源芯片的VGA_VCC_SENSE=0.8V,GPU_PWM_VID=1.46V,是一直高电平,按理说应该是PWM波形,NVVDD_PSI=1.64V,应该是3.2V分压电阻形成的。
这里面只管感觉 GPU_PWM_VID 不正常;
还有 H_PM_SYNC 南桥和CPU之间的一个同步信号一直低电平,不正常;
SUSWARN# 开机400ms的高电平,然后一直低电平,按开关键,掉电几秒后,拉高为高电平持续8秒时间,然后掉电为0V;
PLT_RST_VGA# 上电3.3V,然后400ms低电平,最后高电平,掉电立即0V 感觉正常
DGPU_HOLD_RST#未测量
PCH_DPWROK未测量
FBA_RST#外部显存颗粒复位信号),对地电阻9.03K,上电掉电一直都是0V,  感觉一直处于复位状态,不正常
DDRA_CLK0# = 820mV,一直高电平,感觉不正常  启动分三步上升到820mV,难道不应该是始终信号?

不正常的信号大都在显卡芯片周边
显卡芯片时钟: P56页CLK_PCIE_VGA 100MHz信号正常,CLK_PCI_EC的33.3MHz信号正常3.56Vmax   AZ_BITCLK_HD 24MHz正常
显卡芯片电源: +1.5VS_VGA正常,+1.05VS_VGA正常, +3VS_VGA正常
DGPU_PWROK#=最后上电,开机低电平,然后500ms的高电平,然后过了1秒之后,再有一个100ms的高电平,感觉描述的有点混乱,后头再重新测试一次;
U6显卡芯片周边信号测试了很多,回头把笔记贴出来;

回头把记录的600多行测试信号的笔记重新梳理一次,查找所有未测试的信号和感觉不正常的信号

网友:
显卡周边信号,非常多,感觉好几处不正常,但是不知道故障点:
下面对显存地址信号和数据信号抽检:
PCIE_CTX_C_GRX_N0=???

FBA_MA0,地址信号 开机之后高电平0.42V,  然后低电平400ms,然后恢复高电平      感觉很奇怪,数据线、地址线都是400mV左右
FBA_MA1,地址信号 开机之后高电平0.42V,  然后低电平400ms,然后恢复高电平
FBA_CLK0#=1.5V  上电高电平,1秒后有一个100ms的低电平,然后就全是高电平 ????????????不该是时钟信号波动?
FBA_CLK0=1.5V   上电高电平,1秒后有一个100ms的低电平,然后就全是高电平
FBA_CLK1#=1.5V   上电高电平,1秒后有一个100ms的低电平,然后就全是高电平
FBA_CLK1=1.5V   上电高电平,1秒后有一个100ms的低电平,然后就全是高电平           有时候偶尔有方波或正弦波,不知道是否是引进的干扰????
FBA_D0=0.44V    上电高电平,1秒后有一个400ms的低电平,然后就全是高电平
FBA_D23=0.44V   上电高电平,1秒后有一个400ms的低电平,然后就全是高电平
FBA_CKE_L=始终低电平0V        *********** 是否正常?
FBA_ODT_L=始终低电平0V        *********** 是否正常?
FBA_CKE_H=始终低电平0V        *********** 是否正常?
FBA_ODT_H=始终低电平0V        *********** 是否正常?
+VGA_CORE=0.92V,伴随着有干扰方波
+GPU_CORE_VIN=20.4V 直接PJ10短路==B+
+1.05VS_VGA=1.06V == +1.05VS_VPCH   R283是pcb短路
+SP_PLLVDD=1.06V 启动高电平,然后很快100ms低电平,后恢复高电平
FBA_CS0#_L=0.48V 启动后很快有400ms的低电平
FBA_RAS#=0.38V   启动后很快有400ms的低电平,然后恢复高电平
FBA_CAS#=0.44V   启动后很快有400ms的低电平,然后恢复高电平
FBA_WE=0.44V     启动后很快有400ms的低电平,然后恢复高电平
FBA_DQS0/FBA_DQS#0/FBA_DQS2/FBA_DQS3/FBA_DQS#2/FBA_DQM0  无法测试
FBA_DQM3
FBA_DQM2
FBA_DQM1=0.48V 启动高电平,然后0V低电平200ms左右,然后0.1V左右200ms,然后恢复高电平0.48V,很奇怪
FBA_DQS1=0.46V 启动高电平,中间有400ms低电平,然后恢复高电
FBA_DQS#3
FBA_DQS#1=0.46V 启动高电平,然后400ms低电平,然后恢复高电平
FBA_RST#    一直0V,小毛刺很多,对地电阻7.07K
+FBA_VREF_CA1=0.78V,启动高电平,然后100ms低电平,然后恢复高电平,小毛刺很多
+FBA_VREF_DQ1=0.78V,启动高电平,然后100ms低电平,然后恢复高电平,小毛刺很多
PLT_RST_VGA#正常-> FBA_RST#不正常  ???????????????

显存测试后,有些信号异常,下面测试显卡芯片U6,从U6A开始测试周边电源、始终、控制信号
先测试显卡芯片U6的电源是否都正常;
+PLLVDD=+SP_PLLVDD      R227=0Ω并未焊接

时钟信号:
CLK_PCIE_VGA=99.768MHz/CLK_PCIE_VGA#=99.768MHz 背面
CLK_REQ_GPU#=0V悬空,R238和R239未焊接,一直为0V
PEX_TSTCLK_OUT/PEX_TSTCLK_OUT#=????
PLT_RST_VGA#=3.3V,启动高电平,几秒后有个400ms的低电平,然后恢复高电平          R229和R228未焊接
PEX_TERMP=550mV, 宽度=4us 频率=1.5KHz,矩形尖脉冲信号
XTALSSIN=0V/XTALOUT=27MHz,中心点在1.6V、振幅-0.72V-4.4V的波形,畸形正弦波,应该是内部震荡期自发震荡的结果或者感应到旁边XTALIN的晶体时钟信号  R232/R233都焊接了
XTALIN=27MHz  0.46-2.56v  avg=1.52V正弦波/XTAL_OUT=27MHz -0.4-3.64V avg=1.64V接近正弦波  来自Y3无源晶振
+SP_PLLVDD=1.04V      R227未焊接
+PLLVDD=1.06V
VGA_SMB_CK2=3.3V,450us尖脉冲,内部是5us的方波时钟信号,来自EC第2路SMB
VGA_SMB_DA2=不间断的I2C的数据波动,3.3V,说明I2C工作正常,来自EC第2路SMB
VGA_EDID_CLK=直接上拉
VGA_EDID_DATA=直接上拉
+DACA_VDD=???? 底部
VGA_GPIO16=一直低电平
NVVDD_PSI=1.64V 一直高电平 PR404是pcb短路,模式选择,节能接口。当电压拉至0.8V以下时,设备将运行到1相DEM(二极管仿真模式diode-emulation mode)。当电压在1.2V至1.8V之间时,设备将运行进入1相强制CCM。
                                                               当电压在2.4V到5.5V之间时,设备将进入有效相位强制CCM(仅适用于2相或3相)。CCM模式disables the zero crossing comparator
                                                               三种模式的电压范围: 1 phase with DEM 0V to 0.8V / 1 phase with CCM 1.2V to 1.8V / Active phase with CCM 2.4V to 5.5V
                NVVDD_PSI只所以1.64V,是因为PR402和PR427分压来自+3VS,
GPU_PWM_VID=1.46V,启动之后有100ms低电平,然后一直保持高电平   PR403 PCB短路,和OVERT#电压差不多相等,说明GPIO可能电压是1.5V
                  在PWM模式中,REFADJ=0-2V 之间波动(2V是VREF内置基准电压)  可以调整VREFIN从Vmin到Vmax,其中Vmin是0%时的电压PWM占空比和Vmax是100时的电压百分比PWM占空比
                  按照原理图中电阻配置,Vmin=0.65V    Vmax=1.14V
                  实测GPU_PWM_VID一直高电平1.5V,输出应该接近1.14V,而实际只有0.82V,需要测试电流到底多大,是不是后侧短路导致?????????????????  测量PL402的电流
OVERT#=1.44V,启动之后有100ms低电平,然后一直保持高电平,应该是复位信号导致所有引脚都会复位100ms所致,有个R217上拉电阻+3VS_VGA,到底是输出1.5V还是3V?

EVENT#_R=3.326V  经过R217上拉到+3VS_VGA
GPU_VID4=0V
GPU_VID3=0V
GPU_VID2=0V
GPU_VID1=0V
GPU_GPIO16=0V
R243的P1=3.3,100ms低电平,复位所致
GPU_LGATE1是5V高电平,有很多250ns的低电平脉冲
GPU_UGATE1低电平伴随200ns的高电平25.4V
ROM_SO/ROM_SI/ROM_SCLK/ROM_CS  U8 SPI EEPROM未焊接
VGA_VCC_SENSE=0.8V/VGA_VSS_SENSE=0V     PR401/PR419 都是PCB短路,PR417焊接, PR418未焊接,PC415/PC419/PC416/PC401未焊接,VSNS是过压/欠压保护引脚,一旦电压超过或超跌,瞬间停止震荡输出
GPU_REFIN=0.88V 开机有个低电平100ms,然后恢复,高电平上有微小的方波干扰   如果VREFIN≤ 1.33伏,OV=2V(过压保护阀值),或VREFIN>1.33V,OV=1.5 x VREFIN
                这个电压就是设定的输出电压,它受GPU_REFADJ的PWM微调控制,前级是GPU_PWM_VID动态调节
                如果按照GPU_VREF=2.0V, GPU_REFADJ=1.0V,假设REFIN内阻很大,根据PR408与PR410/PR412/PR411分压,则在R408的2脚刚好1V,而REFADJ也是1V,所以PR409应该没有电流;
                GPU_REFIN经过PR410在PR411与PR412之上的分压为1V*(3+24)/30=0.9V,实际是0.905V,由于REFIN内阻,会拉低一点点,所以输出0.88V正常
GPU_TSNS/ISEN3=1.913V,温度上升,此电压会下降,这是温敏电阻,小于1V的时候就会触发温控保护,停止所有输出电压,并拉低TALERT低电平告警(用电吹风加热没反应,电压只上升0.002V,基本算是没动,测期2脚对地电阻33.8KΩ,
                                                                                                    GPU_VREF对地电阻32KΩ)
GPU_VREF=1.96V, 开机有个100ms低电平,然后一直高电平,这个电压应该是内部参考电压的电源;内部固定设定为2V
GPU_REFADJ=1.0V,开机有个100ms低电平,然后一直高电平
# 另外一例修显卡同样RT8813A    https://max.book118.com/html/2020/1110/7122066106003015.shtm

R258=1.5V P2脚
R261=0V P2脚
R263=0V P2脚
+VDD33=3.3V,上电高电平,然后100ms低电平,然后持续高电平,直到关机
+PEX_PLLVDD=1.05V=+1.05VS_VGA,开机后有100ms低电平
+FB_PLLAVDD=1.05V=+1.05VS_VGA,开机后有100ms低电平
FB_CLAMP=0V 通过R288对地
R284未焊接/R286未焊接/R285未焊接/R287未焊接  在背面 DEBUG接口
STRAP0-STRAP4   电阻配置 视频格式和分辨率,XGA/SXGA/UXGA/QXGA/SXGA+/SVGA等或者是vendor      https://wenku.baidu.com/view/4458c0718e9951e79b892737.html

网友:
https://max.book118.com/html/2021/1127/8132041136004045.shtm
Award AMI Phoenix  三家 BIOS驱动故障码解释
从故障现象看联想C560更像是 Award的故障,显卡周边控制电路有问题;
而从2声短鸣提示内存故障码,感觉像是Phoenix故障,但是从bios的cs脚看示波器波形(较长时间方波),内存检测好像过了;
现在不知道联想C560的bios到底是什么版本,也看不到显示器内容;百度也搜不到;

网友:
家里刚好有个phoenix的笔记本,拔掉内存,出现3组短音告警组合,所以一体机肯定不是phoenix的bios;
拔掉内存一长三短,感觉是AMI bios报错,重新插入内存故障码跑到17,2声短响
ami 2声代表:内存校验错误,17代表: 第0通道计时器测试结束;即将开始更新存储器,检查内存槽及内存条;
award,2声代表: 常规错误(进入coms重置)  17代表:显卡的bios芯片极其周边;
从扣掉coms电池很久还是故障依旧看,应该不是常规错误导致;
所以综合看应该是AMI的bios,内存奇偶校验错误导致,通过换不同插槽实验故障依旧,大概率是内存条坏了;

网友:
最开始只是显示器不显示,没有告警音,我怀疑是后来不断测试,把内存搞坏了,所以先买个2G的试试,估计明天能够到货;
内存正常了,再继续看还有什么故障吧

网友:
买了条三星2G的ddr3实验,结果还是跑到17故障码就2短声告警;两个插槽都实验还是如此;
看来内存本身问题不大了;只能找其它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