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问题?

楼主(2022-09-01):
65寸图像正常就是亮度不均匀
window

网友:
背光灯有几颗不好了,点灯笔先测下看

网友:
背光问题,灯条没有了,换灯条

网友:
整套灯条换掉!

网友:
看一下B站鄂东老男孩的维修视频,好多换背光灯条的,都是全套一起换,而且还会顺便降低亮度。
你自己没有工具的话最好别搞,把屏弄坏。看这个电视的标志是个某某4K,也不知道有没有保修,附近找个专业维修的来干吧。

网友:
自己 搞不好就废了

网友:
千万别自己搞

网友:
背光灯条坏了。

网友(2022-10-05):
今天有空了就拆机看了看,是背光问题,坏了几组灯珠,质量问题,灯珠脱落几个所以就一些不亮了,好在拆灯条不用吸屏,放平拆五十几个罗丝去了几根排线取下后面大铁板就可以取下灯条不拆液晶屏和偏振片还是方便安全的。找到灯条再修了,装好先丢边上吃灰去。

网友:
额,就是背光的问题呀……

网友:
背光吧?我是来赚下载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