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285 PRO G3 MT不能加独立显卡吗?

楼主(2022-09-01):
惠普准系统,加了独立显卡无法开机,都不能正常自检。不用独立显卡就正常A6 9500处理器。问别人说要改什么设置,关键是都不能自检启动怎么改?有遇到过的师傅讲一下怎么回事呢谢谢!

网友A:
我觉得应该是不兼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应该是不兼容。

用的GT630显卡,难道是太旧了?

网友:
这个写的不错,学习了,慢慢研究研究

网友C(2022-11-15):
引用 网友B:
用的GT630显卡,难道是太旧了?

惠普AM4 跟惠普英特尔8代起最低要求710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惠普AM4 跟惠普英特尔8代起最低要求710显卡

谢谢!(为什么要十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