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普生610kii开关电源板不通

楼主(2022-09-02):
爱普生610kii开关电源板不通电,换了r110电阻200欧的,还换了q101型号k3564,问题依然在没有42v输出电压,请问一下有哪个知道是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
楼主电源IC用的何型号?.....

网友A:
新手不知道ic指的是哪一个?可以说的简单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手不知道ic指的是哪一个?可以说的简单点吗?

主板后面  有芯片

网友:
有一个芯片

网友(2022-10-02):
不开机怎么可能会有40V的输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