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键指示灯一闪一闪的

楼主(2022-09-02):
按下开机键指示灯一闪一闪的,风扇一转一停,是啥原因?

网友A:
有可能缺电压,要看可调电源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缺电压,要看可调电源电流

网友:
开关键灯闪一下就变成375了

网友:
显卡,cpu,内存已更换故障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缺电压,要看可调电源电流

测量南桥发给ec的slp-3和slp-4无3.3v电压只有几百多还不到一伏瞬间掉为零,南桥的slp-3电压是不是桥待机产生的?

网友:
顶,有人知道吗?

网友B:
遇到过一台联想也这样  最后放弃了

网友:
顶,有人知道回答一下吗?

网友:
测量各大供电电感除了内存供电有1.5v以外,其他电压都在1v以下,出来闪一下就掉了,反复自动又出来又掉了,是不是哪个供电芯片坏了短路导致拉低电压?

网友:
桥发给ec的SLP_3  SLP_4电压都没有3.3v,只有几百毫安,测量桥的待机条件基本都正常,可以判断桥应该是好的,下次再遇到烧机桥发烫,不应该马上拆掉,应该先测量一下桥的待机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遇到过一台联想也这样  最后放弃了

没换过桥吗?

网友:
三板斧伺候!难道要把除了三五伏待机芯片,其他各大供电芯片换一下吗?

网友:
有短路 二次转换慢慢找

网友:
看来三板斧还真有用,已经找到问题了,是cpu供电芯片损坏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