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好]
联想 E42-80 安装nvme固态 bios

楼主(2022-09-02):
   联想e42-80 主板 预留2280 m.2 接口 手中有块nvme固态 安装上后发现pe里面识别bios不识别,官网寻找到升级后可使用,速度与sata无太大差别,只是可以识别。一共两个版本,自己看一下bios版本号对应升级。手机传上来竖着的不知道什么情况,手机拍的是正的,凑活看吧。

网友A(2024-07-30):
测试过了,这个版本不支持nvme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测试过了,这个版本不支持nvme

你好好试试 bios都识别了 系统都装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好试试 bios都识别了 系统都装上了

0ZCN52WW.exe 还是2WCN46WW.exe 啊?我能刷得上的就只有第一个,另外一个双击后,命令行窗口闪过一下,就没有然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好试试 bios都识别了 系统都装上了

还是固态硬盘有什么要求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