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989 充电

楼主(2022-09-02):
各位大神
A1989 拆装一下电池 可以充电 4-8次电 后面就充不了 插上没有反应,
重新 拆装一下 电池 又可以充电 几次。 电池换了 , 电源 电线 都换了。
也可以正常用
重直了 SMC 也是一样,,
重直了ROM 也是一样
充电

网友:
点下电流是多少

网友:
看看是不是0.098
电流

网友:
换的新电池是从其他机器拆机的么?

网友:
退单了 新旧电池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