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特尔网卡i210at代换问题

楼主(2022-09-02):
主板网卡i210at发热坏了,手边没有210找了一个211at装上开机正常识别,插网线灯亮的也正常。就是上不了网。请教下这两个不能互换吗?

网友A:
网卡必须是同规格同型号的,不可以代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卡必须是同规格同型号的,不可以代换的。

好的谢谢

网友:
这个好像不行。

网友:
是不行。换成210就好了

网友B(2023-01-08):
是拆机的i210at 还是全新的i210at呢? 全新的话需要刷固件 然后写入mac才能使用

网友(2023-02-10):
引用 网友B:
是拆机的i210at 还是全新的i210at呢? 全新的话需要刷固件 然后写入mac才能使用

拆机也试过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