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欧卡1080装不了驱动,这种情况刷bios能救吗?

楼主(2022-09-02):
顺便求个BIOS

网友:
装专用驱动就行了,这是笔记本显卡核心

网友:
改(刷)出来的NVDIA假卡,不能装公版驱动。

网友:
假卡 卸载咸鱼吧

网友:
驱动能装,就是占用不太对,求一个V星版的bios

网友:
去官方下载笔记本驱动 修改inf就能安装了

网友:
要专用驱动

网友:
一般遇到这种情况 应该是改卡

网友:
这个卡是用笔记本芯片做的,下载笔记本的显卡驱动解压出来以后,设备管理器里强行装笔记本驱动就能用了。

网友:
需要1ba0的bios,并不能随便找

网友(2022-10-19):
咸鱼里经常看到这样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