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用久了,除了重装系统,有没有什么办法能恢复到最好

楼主(2022-09-02):
电脑用久了,除了重装系统,有没有什么办法能恢复到最好
电脑

网友:
说实话没有意义 建议买新得

网友:
可以考虑还原精灵。

网友:
这个要看你说的这个用久了 是指的多久

网友:
不重装系统的其他办法,升级cpu 内存 显卡。

网友:
没啥办法,还是重装省事快捷效果好。

网友:
基本上重装系统最省事直接,怎么优化都达不到初装状态,特别是系统装了360的,保持良好的习惯不要随便下载软件,必要的软件非官网不下,

网友:
没有什么问题是重装系统解决不了的,一遍不行就再来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