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18 820-00431-A 机器不开机就亮一个灯。

楼主(2022-09-02):
A1418  820-00431-A 机器不开机就亮一个灯。 是什么问题。BIOS 刷过一样。。还有就是加焊了EC也一样
客户说昨天 还用的好好今天 一点就开不了机

网友:
测测电源时序,测测电压,进一步判断一下

网友:
主板上面一点点的   测量   如果你觉得麻烦请先看看是不是内存条接触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