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拖锡的理解,新手求大佬们赐教

楼主(2022-09-02):
之前没用烙铁前,看大佬们拖锡感觉不可思议,混在一起的锡,怎么拖一下就自动跟底座和引脚连接,而互相不粘连呢?想不通
动手操作几次后,才明白,烙铁 引脚这些材质,跟锡有一种互相吸引力的关系,所以拖锡这类技法才能得以实现。
我在操作2次后,发现我没法像视频里大佬们那样,一次拖锡干净,可能是我融的锡太多了,拖到最后,还剩好多,只能用吸锡带+焊油反复吸取下,吸取好了显微镜下仔细观察,避免有连锡,第一次上机就是没发现连锡,结果U盘冒烟了,吓我一跳。

还有我的烙铁头好像很不经用,新买的t12烙铁头,用2次就不吸锡了,我就砂纸打磨下,还能吸,可能是我蘸松香的时候,蘸的太多,加热后烙铁头就变成黑色的了,还有烙铁头我发现打磨后,加热会变色,一样不挂锡,,很苦恼诶,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是松香问题还是烙铁头不好,人家烙铁头一个都能用好多年,而且是天天用,我用几次就这样,唉

网友A:
现在的烙铁头是不能用沙纸磨的,磨了就废了。不吸锡是因为你没有好好保养。

网友:
t12 烙铁温度不能开太高300-320这样就可以了,用好的助焊膏,或者特级松香,这种合金烙铁头不能打磨,打磨就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烙铁头是不能用沙纸磨的,磨了就废了。不吸锡是因为你没有好好保养。

用刀刮和砂纸磨有区别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刀刮和砂纸磨有区别吗?

没有区别。

网友C:
不能磨啊!有一层抗氧化层的,而且不要用松香,用焊油

网友:
天天用,所以好用,放久了氧化了就不上锡了

网友D:
拖锡前要先上焊油。络铁温度310就行。吸锡线不要用力压。别人视频好多关键地方都省略了。只能做参考。实际你要自己总结。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能磨啊!有一层抗氧化层的,而且不要用松香,用焊油

我看别人推荐用松香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拖锡前要先上焊油。络铁温度310就行。吸锡线不要用力压。别人视频好多关键地方都省略了。只能做参考。实际 ...

310度压着吸锡带,也能吸锡吗,感觉温度低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310度压着吸锡带,也能吸锡吗,感觉温度低了

这东西不拖个几十次手法练不出来。窍门就是多练。有些东西是视频文字无法说清楚的。

网友:
温度越高络铁头越容易变黑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东西不拖个几十次手法练不出来。窍门就是多练。有些东西是视频文字无法说清楚的。

嗯嗯,好的,感谢指点

网友:
手工活,熟能生巧

网友:
用sn63的焊锡丝加上好点的焊油就容易一些

网友:
好点的烙铁+多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