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30P 板号为NM-A031 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元件来

楼主(2022-09-02):
Y430P  板号为NM-A031   同行拿过来上电大短,拆下来之后没有短路,怪,后 发现板有元件烧焦,估计完全击穿了,才不大短,由于只有图纸,这板没有元件标识,电流灯亮了,但电流完全上不去,论坛上有点位,却下载分全用光光,帐号上金币就多得要命 不知道如何换成下载分 有谁知道这个电容旁边是什么来,是电感还是电阻,是什么作用,后根据粗的线跑了一下线,原来是19V公共点的电压,那里烧应该是节点来,后极还有短路,直接烧机,背面一个小电容发热,拆掉,恢复阻值,那烧焦的,短接,OK

网友:
这机拆装两次,以为裸板修好了,后全部装起来,电池和电源一起用大短,拆开也是直接秒PQ302 第二个保隔P管短了

网友:
通病来的    送钱的

网友:
联想的机器电容不知道救活了多少维修人员

网友:
你装个保险 电感 O欧电阻都可以,但是要把后级短路的地方先修好

网友:
通病是个20V小电感吧

网友:
是电阻不是电容。。。。

网友:
电容吧!电阻烧不成这个样子

网友:
隔离管 也要换

网友:
这机子通病了不知道修多少了 裸板电容短路抠掉就行 还要把电池隔离管换了 不然装起来用电池和适配器又短路

网友:
节点烧焦了?

网友:
这种故障就是捡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