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deapad320s-15IKB CPU锁频维修

楼主(2022-09-02):
1.今天又接到一台联想ideapad320s-15IKB,客户说电脑插上电池CPU的频率就锁死在0.38Ghz,说是电池坏掉了,要换电池
2.那我必须满足客户的要求,换完故障依旧,客户索性就放在这,让我看着修
3.经过测试发现机器单插适配器工作正常,只要插上电池CPU就会锁频

4.机器后壳照片

版号及日期:CIUYA/YB/SA/SB/SD LA-E541P REV1.0 2017-01-13

5.看过论坛很多帖子说CPU降频跟PROCHOT#信号有关系,到论坛下载了一个图纸只写了版号,没写版本号,打开发现这个图是2.0版本的,于是先看了一下EC的位置号对着图纸一搜,竟然是一样的,看来可以通用,接下来就是查图纸
6.搜索PROCHOT#发现CPU收到的信号是H_PROCHOT#_R

7.往回查发现H_PROCHOT#VCOUT1_PROCHOT#(EC的103脚发出)VR_HOT#(CPU供电芯片的31脚发出)

8.在单插适配器的情况下测量这几个信号电压为1.02V
9.插上电池后测量这几个信号都没有电压
10.看来是电池影响了这两个信号的电压,导致CPU收不到高电平的H_PROCHOT#_R信号
11.由于主板没有标记小电阻的位置号,只能通过万用表打值找RC4(1.0V上拉电阻)和RC6H_PROCHOT#_R信号电阻)的位置
12.找到电阻位置后,拆掉RC6,把RC4旋转90度直接连接到CPU的H_PROCHOT#_R信号脚
改完后的位置图:RC6和RC4就在330电容的右侧

13.连接电池跟适配器开机进系统测试,单用电池测试,CPU频率回归正常,至此维修结束
14.我看有帖子说PROCHOT#这个信号的电压是3.3V,应该是有些机器不一样吧,有图纸的话还是分析一下正确的电压,毕竟是直通CPU的,改电路电压过高可能会把CPU送走
15.感谢大家听了半天废话,有分的给加个分吧,非常感谢!

网友A:
这图看着眼睛都花

网友B:
这种故障很少见,第一次碰到,长知识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图看着眼睛都花

手机不行,凑合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故障很少见,第一次碰到,长知识了,谢谢楼主分享。

说实话我也是第一次修到这种故障

网友:
学习了,快速修好挣钱是王道

网友C:
最好查出为什么拉低,才完美

网友:
图片不需要手机拍 qq微信截图保存 这样看得头大

网友:
写的不错,文章很长。

网友:
维修结果很好,就是拍的差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好查出为什么拉低,才完美

没有点位图,要想完美解决,要花大量时间

网友:
楼上强,经验丰富思路清晰,谢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
长知识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楼主修复好了吗。我也是这样情况

网友:
记得联想好几款机器一定要原装适配器才行,电流大和小都会降频!你这改的有点燃!

网友:
这个是基本功真扎实

网友:
改电路修复了?

网友:
人生无常 大肠包小肠

网友:
学习了,以前都没听说过这个信号

网友:
有个插充电器降频还没搞定。。。。

网友:
经验丰富,最近看到好几个降频的帖子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学习了

网友(2022-12-06):
高手  这种的修坏了是不得给客户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