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华为服务器电源如何脱机自起

楼主(2022-09-02):
请教各位师傅了,我不会电路图,万用表还是有的,麻烦各位有知道这个电源如何短接后自起的,他的针位跟DELL的一种电源一样,我试过了,不行。
看看论坛有没有高手

网友:
网上百度,都有

网友(2022-10-17):
这个麻烦,带检测,还带保护,

网友A:
最近修过一个锐捷的电源,如果检查4*6这些针脚里有一个有5V电压,这个基本 就是启动控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近修过一个锐捷的电源,如果检查4*6这些针脚里有一个有5V电压,这个基本 就是启动控制了

然后把这5v电压拉低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