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 1050 3g显卡跟1050 2g显卡芯片能互换吗 N17P ...
请教个问题 1050 3g显卡跟1050 2g显卡芯片能互换吗 N17P-G0-K1-A1代换N17P-G0-A1

楼主(2022-09-02):
N17P-G0-K1-A1能不能用N17P-G0-A1 代换 哪位知道
芯片

网友:
应该可以,N17P-G0就是1050,记得上传BIOS

网友A:
显卡芯片大小不一样吧
ziyouk
一样啊。。。。。。。。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芯片大小不一样吧
一样啊。。。。。。。。

网友:
显卡型号一样容量不一样,那不意味着要换显存跟刷BIOS?

网友:
最好换一模一样的,省的来回折腾

网友:
台式机上k字代表对应阉割显存,理论上不通用,你的a通道应该少一个显存的

网友(2022-10-22):
楼主换了试了吗 我这也有一个

网友:
这个带K的好像是显存通道位置不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