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笔记本异常冒泡

楼主(2022-09-02):
DELL E5450
笔记本
用2个多小时后屏幕左边或右边自动出现像冒泡一样,不停地冒,一冒泡鼠标、键盘就失灵不受控制,开机正常的时候都很正常,用着用着就出现这种情况,重启后就正常,然后就又冒泡。请指点!
笔记本

网友:
会不会中毒了,重新装过系统看看:kaixin:

网友:
各种管家大师热身后开始锻炼了?

网友:
系统本来安装有360,一般不会中毒

网友:
重装个系统看一下再说

网友:
系统中毒了

网友:
也没有拍个视频看下吗?

网友:
冒泡是个啥 屏幕保护程序??
发个图上来看看

网友:
多谢各位,问题已经解决,是触摸屏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