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一直在自动调整图像

楼主(2022-09-02):
hkc  s988a显示器一直在自动调整图像是怎么回事?开关都没问题

网友:
先不拆机的话,自动调整的那个键多按几次,重一点。
要是还不行就只能拆开了,现在显示器基本都是卡扣式,很费劲。
拆机先检查按键板,想省事就先喷点wd40除锈剂看看效果,还是不行就把自动调整键焊掉。
如果还是不行,那就排除了按键板问题,得检查控制板电路,我也不会了。

网友:
按键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按键检查了,没问题

网友A:
按键问题有时候单靠测是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键问题有时候单靠测是不行的

我把按键排线都拔了还不行,会不会是驱动板坏了?

网友:
有可能是驱动板坏

网友B:
这种情况按键问题比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按键问题比较大

按键排线拔了还是这样子

网友:
刷程序试下

网友:
这个还不会刷,可以教教我怎么刷吗?

网友:
开关按键全部换掉。bios刷写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