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f-af3-mx随机重启,跑码掉电,不跑码

楼主(2022-09-03):
故障现象
正常运行的情况下突然重启,有时启动是跑码掉电又自动重启,有时启动不跑码

检测
内存电压1.6
桥旁边开关管有时1.2V有时0V
cpu预供电有时0.8V有时0V
这种情况按无电压检修,开关管和电阻性能不良。

桥开关管受控于旁边358,358受控于cpu 电源管理芯片VRM,VRM的开启电压受控于旁边的三极管3904和mos管7002组合,3904受控于内存供电ddr_vdd。时序是倒过来。内存供电-开启三级管mos管组合-开启vrm-开启cpu预供电和358-开启桥开关管。
VRM旁边的三极管3904的B极是DDR_VDD经过分压电阻后得到0.7V 正常,C极却还是3V ,不正常。更换三极管3904后故障消失,测试两天没故障出现。

网友:
是没写完就发布了吧?

网友A:
你查查CPU供电IC的EN看看,参考这个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查查CPU供电IC的EN看看,参考这个帖子

是的,是没写完就发布了

网友:
主板应该是七彩虹战斧C.A88K V14

网友:
七彩虹主板, 只能跑线了

网友:
懂时序修起来就事半功倍了,我比较喜欢修fm2+的主板,感觉很好修,楼主图片拍的很清晰

网友:
不错不错,就是跑线路太痛苦了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查时序很费精力的

网友:
不错,思路清晰,事半功倍。

网友:
很好,路过学习一下。

网友:
随机重启的最不好修了,啊啊

网友:
修到不掉电估计就修好了。

网友:
三极管损坏的是最多,不知道为啥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