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gtx660 evga 开机出现please power down and

楼主(2022-09-03):
显卡线插了,还是不行,哪位大神帮帮我,告诉我那坏了。

网友:
没有检测到显卡的供电

网友A:
这个问题,论坛里有两个贴说的很透彻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论坛里有两个贴说的很透彻了

在哪,发个链接,谢谢

网友B:
q33 mos管对地测的0.994。其他的0.020,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哪,发个链接,谢谢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57410-1-1.html  还有个忘记了。差不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q33 mos管对地测的0.994。其他的0.020,正常吗

Q19
Q20
R89-10K
R90-10K
R91-1K
R92-5.1K
查查看这些元件有无异常

网友:
独显供电控制芯片

网友:
这工程大了。背面腐蚀那么厉害

网友:
核心供电控制IC,如果换了不行那就是核心有问题

网友:
保险丝要换10a的

网友C:
这核心供电电感还有几相没有了?

网友:
电感都拆了?

网友:
这个问题简单。12伏外接供电插入检测信号没有,你百度一下吧,有答案,我自己也修过一个,没有线路图,自己跑的,很简单。

网友:
外接6pin供电,其中有一pin是12伏插入检测信号。自己跑一下线路,受控于两个小mos管,找到后两个一起更换就可以解决了。12伏插入检测信号具体是哪一pin记不得了,你可以找相同显卡的电路图参考一下。

网友:
没有检测到显卡的供电。 看大神怎么处理

网友:
这个要查gpio12和gpio6!两个都有3.3v就ok了

网友:
显卡供电接口是不是坏了,拆掉看看

网友:
既然能亮就问题不大的。

网友:
6PIN接口中间的那个信号线有问题,导致的识别不到插的独立供电,

网友:
给我,我可以直接秒杀

网友:
外接供电检测不到,跑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核心供电电感还有几相没有了?
换了散热器,电感挡住换到后面去了

网友:
两个小mos管,找到后两个一起更换就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