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7000-14ARR开机风扇一直转

楼主(2022-09-03):
锐龙R5-2500U 集成的。330s-ARR的主板。修完短路不开机,刷了bios开机了。结果现在是开机风扇一直转,能进系统,能跑测试,但是就每次都是风扇狂转,大概1分钟自动关机。。。
哪位大神知道咋回事??

网友A:
1 换个bios
2检查温度,散热器接触,CPU工作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换个bios
2检查温度,散热器接触,CPU工作电压

正常亮屏时候一切正常,除了风扇一直狂转。鲁大师跑分都没问题。bios换了论坛里的两个都试了一样。散热扣下来看了,都贴的很好。没问题。

网友B:
感觉和ABIOS有关系, 要不然就要换进口散热硅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和ABIOS有关系, 要不然就要换进口散热硅胶了。

硅脂肯定没事,拆开看了。感觉应该还是哪儿线路的事儿。。郁闷了。感觉跟蓝天的开机没显卡报警差不多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