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易美逊 M215HTN01.1

楼主(2022-09-03):
易美逊  屏M215HTN01.1 板JRY-L1PTR-BV1

易美逊 M215HTN01.1.BIN

网友:
有型号就好了

网友:
同款驱动板的都能用

网友:
这板子太集成了,把按键板都集成在主板上了。

网友A:
这个和那个长城的是一样的

网友:
板子是一模样显示器外观也是一模样 只不过开机logo 不一样 追求完美的可以都用 不追求完美的可以下一个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和那个长城的是一样的

显示器外观都是一模样 只不过开机logo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