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V5028A 芯片代换

楼主(2022-09-03):
LV5028A 和 LV5075A 可以代换 ,在 NM-B242 Rev 1.0 主板上测试成功。

网友:
这个可以,这个可以

网友:
     这个是蒙对的吗!

网友:
我记得图纸上元件标识里,这两个都有,稍有点不同

网友:
这个是什么芯片?

网友:
这个芯片带程序吗?

网友:
这个是什么芯片没写明白啊

网友:
胆子真是大      还是恭喜你赌对了   加分鼓励   朋友们还是不要轻易尝试

网友:
这个可以  谢谢

网友:
这种电源芯片不建议大家去尝试

网友:
没蒙对,换错了烧cpu

网友:
功能都差不多,是替代品吧。

网友:
this is an integrated arrow stuck pwm or vrm
output voltage
+1.0VALW
+1.8VALW
+1.05VGS
+1.8VGS
+1.2V
+2.5V_DDR
+0.6VS

DDDR rail power + always rail power controller

网友:
应该是根据原理图带换吧,没人敢蒙

网友:
有些芯片代换后会出些很奇怪的故障!最好别瞎代换。

网友:
可以代换,我有验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