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V短路一体U损坏的大家遇到的多吗?

楼主(2022-09-03):
新款笔记本3V短路3V短路一体U损坏的   大家遇到的多吗?都不知道怎么修了

网友:
多!还得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
见怪不怪了,四代以上的U,好多就坏南桥,南桥坏就要换U,厂家的鬼设置,为的就是省成本,这类故障普遍就是不修,成本风险都好高,重点是客户也不愿意修

网友:
大概率会坏。

网友:
百分之70吧

网友:
如果是8690 8694那样的场管和驱动一体的短路 基本U坏

网友:
8代以后的这一段时间遇到的大约3成是一体U南桥或独立南桥坏了,英特而的强制促销技术是我们没法抵抗的;维修就是拆拆机后看看就完工了事。

网友:
换U可以解决,就是风险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