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啥型号的?

楼主(2022-09-03):
上面写有e27问淘宝的人没有卖。
window

网友:
sot363封装,一般是两个三极管或者mos

网友:
看看图纸上有没有具体型号。
试试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吧,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资料更新快,支持双开,无需加密狗,不绑定电脑,支持多账号随时随地同时登录。点击链接开始使用
http://www.xzmpdf.net/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1916.html

网友:
看布局应该是复合管

网友:
顶,有人知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