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求各位大神指点一下 一张GTX960亮机黑屏

楼主(2022-09-03):
影驰GTX960开机能亮,但亮机后1-5秒就黑屏。
集显进系统GPUZ信息不全,
先刷BIOS,依旧
供电应该没问题。核心4相供电,从触发到黑屏,驱动波形和电压都比较稳。显存供电也是

网友:
核心没认到,先检查核心显存背面有没有掉件,然后跑测试看哪个报错。也可以刷个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