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索尼CX63投影仪满屏红色竖线

楼主(2022-09-03):
大佬们,刚搞了台索尼VPL-CX63投影,3LCD的机器,开机后满屏红色竖线,左上角尤其严重,画面反转后,严重的这一角就反转到右下角去了。这个该怎么维修,目前考虑是红色LCD晶片的问题,移位或者晶片坏了。是否还有可能是驱动坏了,请各位大佬指教一个维修思路。

网友:
晚上拆开试了,确定是红色晶片坏了

网友:
这玩意儿单买晶片还不容易买

网友:
还是买一台二手整机吧
如果没有调试过液晶片,这个比较麻烦
画面是红色蓝色绿色三片重叠的,所以重新拆装一片后,画面就是重影,就要校正

网友:
还是买一台二手整机吧

网友(2023-03-01):
进来学习,感谢分享进来学习,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