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下,电路图中的电阻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2-09-03):
2张图中的电阻,分别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2.2ohm (欧) 0603 (体型大小)
8.2k 0402 (体型大小)

网友(点评):
好像是,8.2k的比2.2的体积要小

网友:
第一个电阻是2.2欧姆,外形尺寸规格是0603;第二个电阻是8.2k,外形尺寸规格是0402。

网友(点评):
对比过实物,应该确实是这样,感谢回答

网友:
2.2欧和8.2k欧,后边那个6应该是1/6瓦,那个4是1/4瓦,应该是这样。高手可以指正。阻值是对的,后边那个数字不确定。

网友:
阻值跟封装吧。2.2欧,0603

网友:
前面是阻值,后面不清楚,对维修没什么参考信息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