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新手看看戴尔H875电源奇怪问题

楼主(2022-09-03):
戴尔工作站拆机的875W电源,台达代工型号是H875EF-00。问题如下

1. 关闭插座开关,电源插好主板24P接口,打开插座开关时能听见电源里有咔哒一声启动声,风扇不转指示灯也没有反应,此时按电源上的测试按钮没有任何反应。

2. 如果电源不连接24P接口,通电后按电源上的按钮能听见咔哒声,反复按几次后有几率电源绿灯亮起,风扇转,此时一直按着按钮不放手电源就能一直运行。

3. 如果将插座开启,此时将通电状态的24P口连接主板,反复按几次电源按钮有几率启动电源,电脑散热器开始旋转,此时:
    (a) 如果放开电源上的按钮,电源会直接停止工作,可以再按按钮将电源启动。
    (b) 如果此时短接主板PWR_ON,电脑启动正常工作,松开电源上的按钮后电脑和电源都会继续正常运行。

4. 电脑启动后一切正常,此时操作电脑正常关机,电源停止工作,可以按3(b)来重新启动电脑,但如果是用短接PWR_ON的方式开机,电源会咔哒响一声,之后就没有任何反应了,再按按钮也没有反应。

以前没有修过电源,所以和另一台正常工作的长城电源对比用万用表进行了几组测量,结果如下

1. 如果电源处于上一部分的1和4这两个状态,即按按钮没有反应,此时绿线和灰线之间的电压为0V
2. 如果电源处于上一部分的2和3状态,没有按按钮,绿线和灰线之间电压为4.3V,此时按下按钮:
  (a)如果电源没启动,此时绿线和灰线之间的电压为0V
  (b)如果电源启动了,此时绿线和灰线之间的电压为-4.8V

我连上正常的另一台电源,测量后发现正常开机时绿线和灰线之间的电压也会从4V左右被拉低到-5V左右

所以就是说目前这台戴尔的电源偶尔会把绿线和灰线的电压从4V拉到0V从而无法启动,在反复试图启动几次后运气好能把这个电压从4V拉低到-5V左右正常开机。

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ATX电源的原理这些,只知道用万用表测一下24P,目前只能发现这样的问题表现,想求教坛里的大神这是什么情况?自己能不能动手修好呢

网友:
你这思路就是错的,开机考虑灰线干嘛

网友:
开机后看灰线

网友:
见笑了,以前没有接触过电源维修。开机后测量灰线有4.6V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