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上面的电容容量大小都是一样的吗?

楼主(2022-09-04):
有时候焊接时候吹掉了想更换,都一样吗?

网友:
不会都一样的,是否一样,是要根据设计电路来定的

网友:
基本可以通用吧。

网友:
                  应该一样吧

网友A:
相同模块的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相同模块的一样。

就是固定的位置一样才通用吗?

网友:
不一样  但是滤波电容如果没有掉几个得话可以不用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固定的位置一样才通用吗?

是的,这说的是没图纸的情况;有图纸的话也可以看看不同模块的哪些可以互换用。

网友:
同大小更换就行了

网友:
看位置的,有些信号耦合电容都用100-120nf左右

网友C:
查查图纸吧,有很多不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查图纸吧,有很多不一样的

显卡你咋查图纸?不懂不要乱说

网友:
大小一样,颜色一样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