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显卡元件型号

楼主(2022-09-04):
各位大神请问一下,EVGA gtx 1060  6g显卡板上u2位置的电源转换芯片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这。。。需要好眼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图纸。。。。。。。。。。。

废卡了,显存短路,核心发热

网友:
图纸上标的是0.807V是什么意思

网友B:
点位图上标的是0.807V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点位图上标的是0.807V是什么意思

这杂牌显卡你有图纸??

网友:
EVGA 是美国最大的显卡厂家,大多国外医疗机构指定用这个厂的显卡,有些人不懂还说人家是杂牌。

网友:
不认识的都是杂牌

网友:
到网上找相同的卡的图片,对比一下就知道了。还有咸鱼。

网友:
0.8V是核心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