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 厂]
联想 THINKBOOK 13S G2 ILT 19869-1 原厂亮机快

楼主(2022-09-04):
联想 THINKBOOK 13S G2 ILT 19869-1 原厂亮机快

网友(2022-10-17):
可以用,只是联想UUID会丢失,不影响系统使用。

网友(2023-02-01):
good可以用

网友(2023-03-30):
非常好,下载试试看

网友A(2023-07-17):
我的是-2的不知道通用不

yjp

网友(2023-09-15):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2的不知道通用不

老兄 你的-2能用不

网友:
我的也是-2 不知道能不能用

网友(2024-03-28):
感谢,下载试试看

网友(2024-05-09):
我用了,好慢,难道是我的机子有问题吗

网友(2025-03-12):
不知道能不能用

网友:
我的故障是开机有电流1A多,有时会有显示灰屏,始终是不亮机,写上这个后,开机等待时间挺长,第一次亮机后显示BIOS更新条,然后再开机,用时很短,直接开机。板号相同的 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