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提问:步步高H8A学习机开机无反应的维修思路是啥?

楼主(2022-09-04):
症状:按开机键无反应,屏幕无响应。电池可以充电,但屏幕不显示任何画面。
尝试方法:接通直流稳压电源后(on键按下去了),电流为0,电压读数没有任何改变。是不是我的电源接入方式不对?请教下各位,指导下解决思路。

网友:
找找专业的吧

网友:
看下原电池的接口,看是不是又NTC或者识别电阻,或者用原电池的保护板来接,直接接可能不开机。这种机器一般系统挂的可能性比较高

网友A:
开机键没坏吧  按下去有高低高跳变没

网友:
拆下电池,接可调电源,看电流,短接开机键,排除开关,测量板子上电压出来没,晶振起振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开机键没坏吧  按下去有高低高跳变没

没有哦,电流和电压。没有任何变化。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有哦,电流和电压。没有任何变化。

我意思是 开机脚电压正常不  按开机键有拉低开机脚电压没

网友:
步步高我专业啊

网友:
这款就是爱坏 字库 和CPU  别的没啥问题.你也没刷机包 放生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意思是 开机脚电压正常不  按开机键有拉低开机脚电压没

真不懂

网友:
查待机时开关按钮两端有没有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