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G固态硬盘主控烫手 突然不识别了 要数据

楼主(2022-09-04):
120G固态硬盘一通电,主控烫手,主控型号SM2246XT  突然不识别了 要数据  维修思路求大师指点一下

网友:
u赌点好的好的恨不得

网友A:
看着是假标海力士,也可能是颗粒漏电了,或许保不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着是假标海力士,也可能是颗粒漏电了,或许保不住

现在就是通电灯亮 主控烫手 会是主控烧了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现在就是通电灯亮 主控烫手 会是主控烧了吗

我见过很多主控烫手的,但都可以正常使用,亮灯并且偶尔会闪就基本不是主控问题,读一下CE看看啊

网友:
做数据恢复吧,主控的话去百度里搜一下,这个做数据恢复不是很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见过很多主控烫手的,但都可以正常使用,亮灯并且偶尔会闪就基本不是主控问题,读一下CE看看啊

灯亮不闪

网友B:
固态已经修好 ,数据恢复成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固态已经修好 ,数据恢复成功

能分享一下,固态修复的经历,数据是如何恢复的吗?

网友D:
有一个固态,刚刚开始通电认盘。一会就不认了,但是也不烫手,不知何故,还没有修,512G,

网友:
太感谢了 支持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一个固态,刚刚开始通电认盘。一会就不认了,但是也不烫手,不知何故,还没有修,512G,

加焊一下主控 芯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能分享一下,固态修复的经历,数据是如何恢复的吗?

这样和你说吧,这个固态是电容漏电导致,突然不识别的

网友(点评):
不管真假,这个态度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和你说吧,这个固态是电容漏电导致,突然不识别的

谢谢楼主回复

网友:
楼主能把固态修好和数据恢复成功的详细过程讲下吧?

网友(2022-11-19):
努力赚分 下载软件

网友:
     哥哥,,能把固态修好和数据恢复成功的详细过程讲下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