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450m-dragon主板15秒掉电,472和822都换过了,

楼主(2022-09-04):
电压都是3.0v,正常的,usb5.0v供电加上前端面板,一共六个,是并联在一起的.

刷碗官网的bios后开机正常,开机等个十几分钟再关机,重启又变成15秒关机,

如果开机后马上关机还是正常的,然后一直持续15秒。直到重新刷boss后开始又好又好一下。

南桥重新加焊过,加焊到能推动。其中有个usb2.0接口,刚刷完boss的时候,小键盘灯能亮,15秒倒计时,小键盘灯不亮。其他usb都正常接口,旁边的六脚esd也拆了,测数据接口的阻值和正常的都一样,

要死了,要死了一晚上,有没有高手救救我?研究不出原因,心里好难受,和打副本不通关一样。突然发现研究主板疑难杂症比打游戏有意思,时间一晃就过去了好几个小时,毫无觉察

===================================================================================

终于搞定了,之前取消了两个五脚逻辑管后,3.0USB无法用,2.0可以用,突然想到,是不是还有一个OC ,果然,在472和822旁边不远处还三个小电阻,中间一个0欧,下面一个量到一个5V,果然是USB的检测,下拉电助只有0.8V,随便找了两个10K电阻换了,分压2.5V,再开机就好了。没有15秒了。

哈哈,这个主板是3.0USB要检测电压为0V  ,2.0USB要为3.3V,  神经病一样的设计,被快折磨出精神病的我终于给修好了,电脑改的,无法上传图片,等下用手机回复传一下,老是不显示。

网友:
唉,没人知道为什么⊙ω⊙,

网友:
这个主板好丐

网友A:
这不是老毛病吗?一看就是主板某个元件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老毛病吗?一看就是主板某个元件坏了

哪个元件坏了呢?所有和usb有关的排组都试过了?都正常了

网友:
刷完boss只要开机时间不超过十分钟,重启都正常

网友B:
这种5角芯片检测没有

网友:
感谢分享,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5角芯片检测没有

还有这种oc芯片的,我没注意,这个主板也没有图纸,一般在什么位置啊,我回去了找找看

网友:
找到这个五角逻辑管了,待机状态四角有3.3伏电压,触发后成功拉低到零v。查了芯片原理,一脚和二脚有电压的时候,4脚就会拉低。完全没有问题,但是还是15秒到几时。

于是把芯片拆了,让4脚一直保持3.3伏,还是15倒计时.

脑细胞都死光了,还是搞不定,唉

网友:
另外,把5脚逻辑管拆掉以后,USB 3.0无法使用,2.0可以用

网友C:
就这三个分压电阻,5v下拉的3.35搞出来就行了,三个电阻并排在一起,谁能想象到他是分压电阻?神一样的设计,又没有图纸,

另一组usb3.0的设计,是要把3.3v拉低到0伏.

两路检测都要正确,不然的话都会15秒关机

网友D:
如果你想学修主板就买华硕DRAGON系列PRIME系列。这两个系列绝对让你修到怀疑人生。标准的一年坏主板

网友E:
你光知道换排阻,有没有量排阻的电压,OC#的电压不能低于3.3V,否则就会提示USB报错15秒关机,你把这两个分压排阻拆掉,直接把和5V相连的排阻短接就可以秒杀

网友F:
没图纸都能搞好,这也是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图纸都能搞好,这也是厉害

哎呀,同行的主板赚50块钱,主要也不是为了赚钱,主要是要通关跟打游戏一样,找不到原因,心里一直在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光知道换排阻,有没有量排阻的电压,OC#的电压不能低于3.3V,否则就会提示USB报错15秒关机,你把这两个分压排阻拆掉,直接把和5V相连的排阻短接就可以秒杀

不用焊接连接,只要把822下拉电阻拆了,5v电压就直接过来了,能秒杀我早就秒杀了,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如果你想学修主板就买华硕DRAGON系列PRIME系列。这两个系列绝对让你修到怀疑人生。标准的一年坏主板

这个主板做工确实差,全是空白的,能省贴片电容电阻,绝对不上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个主板做工确实差,全是空白的,能省贴片电容电阻,绝对不上

不行的,有的拆下下拉电阻,OC#的电压还是一样被拉低,必须要短接上拉电阻才行,华硕的这种主板我修过好几次了,都是短接修好得,不短接的话一直提示15秒关机。

网友:
最后怎么搞啊

老师傅都知道就是不说了

网友:
那电阻对不对是不是472带330

网友:
我有一块华硕板毛病一样,oc#都正常就是卡15秒!气不过进bios把usb3.0给屏蔽了才过,但治标不治本究竟3.0是通过那个信号检测?

网友:
折磨了几个小时,痛苦的维修

网友:
晕我一个ROG的B250也这样。。。

网友:
维修结束。厉害了

网友G(2022-10-20):
引用 网友E:
不行的,有的拆下下拉电阻,OC#的电压还是一样被拉低,必须要短接上拉电阻才行,华硕的这种主板我修过好 ...

我也想短接 怎么短 我的和这个一样毛病

网友E:
引用 网友G:
我也想短接 怎么短 我的和这个一样毛病

把分压电阻全部拆掉,把上拉排阻的脚位短接不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把分压电阻全部拆掉,把上拉排阻的脚位短接不会吗??

好的我试试

网友:
桥旁边的3个小电阻 拆了 822 一边短接连上了 ,还是 10几秒关机 无语了

网友:
我短接的是 822排阻一边

网友:
短接百分之百好,我碰到华硕的这种15秒关机问题,都是这样秒杀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就这三个分压电阻,5v下拉的3.35搞出来就行了,三个电阻并排在一起,谁能想象到他是分压电阻?神一样的设计 ...

主板已经修好 感谢大师

网友C:
引用 网友G:
主板已经修好 感谢大师

哈哈,这个帖子还能帮助到人,我也很开心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这三个分压电阻,5v下拉的3.35搞出来就行了,三个电阻并排在一起,谁能想象到他是分压电阻?神一样的设计,又没有图纸,

另一组usb3.0的设计,是要把3.3v拉低到0伏.

两路检测都要正确,不然的话都会15秒关机

这三个电阻在哪个位置?

网友:
我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这个帖子还能帮助到人,我也很开心

牛逼,你是怎么找到这三个电阻的?我这个搞了一个月没搞好,原来是这个电阻没5v上拉,估计是断线了,直接飞线搞定。多谢

网友H(2022-11-22):
我这二十几片这个故障,正准备开工,华硕低端板子真正laJ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这二十几片这个故障,正准备开工,华硕低端板子真正laJ
好生意啊,寄10片给我修修

网友:
学习了 谢谢楼主 幸苦了

网友:
"这个主板是3.0USB要检测电压为0V ,2.0USB要为3.3V " 不会吧,是不是搞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