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硕N75S开机见logo掉电之键盘究极改装维修

楼主(2022-09-04):
本机故障是开机见logo掉电,或者用一会掉电,经检查键盘开关键进液导致,键盘其他按键完好,偏偏开机键坏了,经观察键盘不会有后遗症了由于客户着急用,等不了,那没办法了,只能改装了,大家见图吧,完美改装。。。。不接受反驳。。。 改装玩开机键拥有机械手感。黑东西是裁剪的小胶皮。。。。。

网友A:
修电脑原来是针线活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电脑原来是针线活哈哈

见缝插棍。。。

网友:
一样这么改过,只怪没杂牌键盘。

网友:
感谢楼主好经验与大家分享

网友B:
有一套,我一般不断线就用电击法秒好!连键盘都不用拆

网友C:
可以  这个能收多少米

网友:
thinkpad 改过,放个贴片开关上去就行

网友:
谢谢分享,在学习中进步

网友:
线飞到哪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一套,我一般不断线就用电击法秒好!连键盘都不用拆

没看懂你这个电击法  怎么搞法?

网友D:
重新飞了线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重新飞了线的吗?

两根线飞到排线口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  这个能收多少米

150:lol

网友:
引用 网友D:
重新飞了线的吗?

飞线,上面按键是贴片的开关键粘上去的

网友:
这种有的拆下来用水龙头反复重洗,再用鼓风机吹干就能用。试过很多次

网友:
这个软软的橡胶皮,让按键拥有机械键盘的手感,好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