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C630主机升级出现问题

楼主(2022-09-04):
宏基的C630小主机,主板B75H2-AS,原配是G645,2+2共4g内存,升级成3570,win10系统安装在MSATA硬盘上,然后出现问题,每次关机断电后,都需要重新插一下,或者按一下内存条,才能重新开机,开机后使用正常,从WIN10系统重启也正常。但是不能关机,关机就要重新插内存。
先怀疑是内存兼容问题,但是标压和低压笔记本条子都试过了,包括换下来的老内存,都这样。机器内部灰尘也用鼓风机和小刷子清理了。怀疑BIOS太老,到官网下载BIOS,结果提示rom file size does not match existing bios size。afudos备份出来的文件是2.5M,官网下载的是3M。
希望各位大佬帮帮忙,这里先谢谢了

网友:
补充一下,关机断电后,重开电脑,显示器无显示,CPU风扇一会转一会不转,无法进系统。此时随便拔插内存一下,就能正常开机

网友:
把主板内存旁边6.3v的 固态电容换了。

网友:
应该是供电有问题。

网友:
已解决,单纯的cpu功耗高了,换了个1260L,就一切正常了,迷你主机要注意的真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