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L580适配器不能开机,电池正常开机,能充电!

楼主(2022-09-04):
一台thinkpad L580,主板NM-B461,用电池正常开机,运行,插入适配器掉电关机,关机插入适配器开机无法开机,待机电压20伏,电流0.02A,然后循环掉电、上电但不启动。
电池电量用完关机,插入适配器可以开机,进系统内检测不到适配器,仍然是电池供电,但实际在充电,不关机能一直用。电池电量充足时插入适配器又是不能用的老毛病。

找人修方案是有掉件,买料板补件换件试,(掉件元件原板就没有,到手时看过,使用正常的),成本太高没修。
目前自己试过强刷bios降级,编程器刷过论坛里的bios,都没改善。现在bios:1.43版,ec:1.44版,适配器无效官方程序无法刷bios,编程器不会刷ec,ec没法降级试了。

千八百的修不如换板子了,问下大家这毛病还有价值修吗?

另外问下现在的thinkpad刷bios工具有没能用的,phoenix uefi winflash这个用不了,想刷ec试试。

网友:
看客户了,愿不愿意

网友:
找个维修店就好了。

网友:
问题已修复,总结一下应该就是EC的问题,之前一直认为主板硬件问题,自己又不是专业维修的,也无从下手,看了很多帖子,试着从bios入手,最后解决路线简单总结就是:先用编程器或者官方bios升级程序用命令行模式强刷降级,win10系统如果有最新固件也卸载,然后通过win10的可选更新重新搜索最新固件更新。
原因应该是上次win10更新时升级bios过程中ec升级出了问题,重新升级修复了。thinkpad官方bios升级会一块升级EC,但官方升级必须要插适配器,幸亏win10能更新bios,这次修复了。万幸!

网友(2022-11-18):
谢谢分享宝贵经验

网友:
降BIOS 版本?

网友A:
不插充电器,通过dos命令也是可以升级BIOS的

网友:
降了bios版本,win10才能重新检测到有更新,相当于卸载了win10更新重新装,可以用编程器夹子刷旧版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插充电器,通过dos命令也是可以升级BIOS的

联想没提供dos刷的程序,现在都是打包好的,而且刷新程序联想定制的,命令行参数没有公开,也不知道强刷参数是啥,只能曲线救国了。

网友:
执行exe文件时,选择解压而非安装,然后在解压的目录下doc命令执行,可以不用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