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教:HP Z840工作站第二块cpu内存导致不能亮机

楼主(2022-09-04):
hp z840双路工作站,最近一个奇怪的故障,就是双路CPU在windows中,识别都没有问题,现在能正常开机的条件就是所有的内存都必须插在第一块cpu的内存插槽,第二块CPU的内存不能插,第二块CPU内存插槽随便插一根内存,就会导致开机5声报警,不能亮机,不知道有大神知道是什么原因不

网友:
cpu是E5-2666 v4,显卡是耕升rtx 3090,内存目前16G*8,按照说明书插槽位置每块cpu插4根,开机报警,点不亮,这8根内存目前全部第一块cpu,机器点亮没有问题,第二块cpu也识别;尝试过很多种可能,每块cpu只插一根内存,点不亮;每块cpu插两根内存,点不亮;总结到最后就是只要第二块cpu的内存插槽插上了内存,就开机报警,点不亮,目前8根全插第一块cpu了,能亮机,识别到128g内存和两个cpu,很奇怪的故障

网友A:
会不会是第二个CPU内存通道有故障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第二个CPU内存通道有故障呢?

两个cpu交换了位置也测试过了,问题依旧,cpu应该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