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是什么管子

楼主(2022-09-04):
麻烦问下各位老师这三个脚的管子丝印c013是个什么管子。用什么可以代换断里面了,测不到。

网友:
电压基准IC    SPX2431

网友:
几脚管子啊,不想是3脚啊,5脚的是电源管理

网友:
你所在的主板版号,及位置号,结合电路图或点位图反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