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s988a显示器故障

楼主(2022-09-05):
hkcs988a显示器一直显示图像自动调整中,经检查按键板无问题,是否是驱动板坏了?第一次开机按键板正常,等故障出现后按键板失灵

网友:
按键全部换掉,刷BIOS看看。

网友:
第一次开机按键板正常的时候,把按键板直接拆掉后,观察一段时间看下是否异常?

网友(2022-10-20):
谢谢各位大佬,后来换了一个驱动板故障解决了

网友:
上拉电阻有不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