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DELL E1909WF显示器维修心得(适合新手阅读)

楼主(2022-09-05):
DELL E1909WF显示器来历:一个鞋店老板拿到本店,问题是亮一下就灭,加80元,依旧换旧换了一台19寸显示器。后来这个显示器电源板修好后一切正常,又被一个卖衣服的老板加100换走(本人上门),卖衣服老板的显示器是22寸,问题依旧是亮一下就灭。用了三月有余,问题依然是亮一下就灭,这个卖衣服老板是熟人介绍的,上门又免费换了一个旧的19寸显示器,这个显示器拿回来。经检测灯管损坏,现在讲一下维修的辛酸过程,声明本人不算高手,
lcd显示器改led之前改过一次就是那个卖衣服的老板的,一次成功。这次算是第二次改led,三下五除二拆开显示器,把led灯条换上,用恒流板高压条测试器测试一切正常,

后来准备寻找电源板12v和开关键,问题来了,
他daye的只有5v供电,找遍电源板也没有找见接口定义,后来经测试1和2口是5v,3和4口是gnd,5口有3v电压,按显示器开关3v消失这个基本可以确定是开关键,6口有2.8v左右电压应该是亮度调节,7口和8口有0.3v电压我到现在还不明白是什么接口,请大神解答

没有12v还没法改led,因为我这个lcd改led套件是12v供电,后来我找了一个12v单独供电,还是不行,请大神解答

后来找了一个有12v和5v输出的通用版,才搞定
小弟不才讲一下自己的心得,希望对新人有所帮助。
最后请教大神几个问题:1:源装电源板只有5v供电,我自己搞个12v单独供电,这样行不行。
2:7口和8口有0.3v电压的这2个接口是干什么用的。
3:25v电容记得以前都是输出12v,为什么这个25v电容输出是5v电压,这样是正常的吗?

网友A:
一般原电源板有一组供升压电路使用的电压,12-15V,要么就是直接从300V供升压使用,但这种在显示器很少有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原电源板有一组供升压电路使用的电压,12-15V,要么就是直接从300V供升压使用,但这种在显示器很少有使 ...

之前查资料说有个地方有12v,没找见。

网友:
维修的道路还需要一段路要走   高压包后面那两个复合mos管就可以测量到12v供电

网友:
原来的高压供电肯定有12V或者15V左右的电压,要么就是电源板有问题。

网友B:
就这里是12v的啊  是不是肖特基坏了或者ob电源坏了保护导致没电压的呢

网友C:
5V供给驱动板,左边两个电容应该是给高压线圈的,电压在12V-17V左右。改LED的可以在这两个电容处取电。

网友D:
引用 网友C:
5V供给驱动板,左边两个电容应该是给高压线圈的,电压在12V-17V左右。改LED的可以在这两个电容处取电。

都是5v啊,看起来是25v电容。

网友C:
是25v电容或35v电容,不带载大概14v左右。如果无输出就是电路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都是5v啊,看起来是25v电容。

是50v  470uf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25v电容或35v电容,不带载大概14v左右。如果无输出就是电路有问题

是50v  470uf  测量电压 不到30v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这里是12v的啊  是不是肖特基坏了或者ob电源坏了保护导致没电压的呢

那两个电容是50v  470uf  测量电压 不到30v

网友:
用独立的电源供电看看。有可能是供电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