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机]
平板电脑iPad Pro黑屏一直不开机故障维修

楼主(2022-09-05):
平板电脑iPad Pro黑屏一直不开机故障维修

       【机器型号】平板电脑iPad Pro

       【故障现象】高校临近开学,客户在去学校的前一晚准备将平板充满电,结果第二天平板黑屏不开机,且再次充电也没反应。因为返校后需要用到平板学习,耽误学习可是大事,客户在网上了解到迅维快修后,联系客服将手机平板寄过来维修了。

平板电脑iPad Pro黑屏一直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1

       【维修过程】收到客户的平板,拆机用电源开机,平板可以开机,但是换成普通充电器充电就没反应。测量尾插的5V供电在主板上只有4.2V,说明电压被拉低了。

平板电脑iPad Pro黑屏一直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2

       这种情况,大部是尾插问题,或者USB芯片的问题导致。我们先从简单的搞,先更换一个USB芯片再说,打开鑫智造软件,找到USB芯片位置。

平板电脑iPad Pro黑屏一直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3

对照点位图找到主板上的USB芯片位置,把屏蔽罩剪开,更换一个USB芯片。

平板电脑iPad Pro黑屏一直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4

       【维修结果】更换USB装机测试,平板能正常开机,再尝试充电,正常充电使用,故障完美修复,维修到此结束。

本案例由迅维快修旗舰店原创提供,未经授权,禁止转载

~~~~~~~~~~~~~~~~~~~~~~~~~~~~~~~

迅维快修承接各种手机、电脑/笔记本板卡、数据恢复、平板等维修业务。免费检测,未修复不收任何费用。
全系列苹果手机iPhone ipad Macbook 维修价格
自助查询,自助下单:http://www.xw360.com

鑫智造维修图纸点击链接http://www.xzmpdf

网友:
谢谢分享!这屏蔽罩不好剪

网友:
把时序看看再修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