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OB2263电路屡烧探讨

楼主(2022-09-05):
现杂牌机及部分品牌机,电源部分很多采用OB2263(6脚芯片)电路,已碰见多例电源部分烧毁,连带烧毁的通常还有MOS管(5p65)、限流电阻(0.27Ω)、驱动
三极管
等,耐心测量均可筛出。
但将全部原件更换后,机器可正常使用几个月,随即又烧成之前德行,望各位老师共同探讨一下。
芯片

网友:
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机器

网友:
这不就是一个电源IC吗,不是直接驱动MOS吗,前面好像没有什么中间驱动三极管吧,
如有问题,可能是你换上的IC质量不行